RVB2601应用开发实战系列六:网络播放器设计(二)

楼主:
关键词: RVB2601、RISC-V开发板、例程,玄铁E906、低功耗,玄铁E906,AliOS Things,  RISC-V  MCU,上手,好用,控制,智能控制,开关,WiFi&BLE

1. 前言

本例程基于YoC软件平台av组件采用http协议播放一首网络mp3歌曲。当开发板成功通过sal(底层通过at指令连接内置的网卡芯片)连接网络后,可输入相应串口命令行从web服务器上拉取mp3歌曲实现边拉取音频源数据边播放的功能。开发者可基于该例程实现更为丰富的网络播放功能。 本例程名为ch2601_webplayer_demo,可以通过CDK直接从OCC拉取。

2. 如何使用

2.1 下载代码并编译运行

  • 通过cdk搜索ch2601_webplayer_demo并下载工程代码打开后,会有如下界面。其中框1为解决方案组件,框2中是该解决方案依赖的子功能组件。
  • 在本例程中,主要依赖av(音视频软件框架)、pvmp3dec(mp3解码器)、drv_wifi_at_w800(wifi驱动)等组件。

  • 在IDE上编译通过后,点击下载进行烧录。烧录成功后,复位运行。成功运行后,串口会有如何打印输出:

2.2 网络连接

通过ifconfig命令可配置需要连接的热点。具体命令为:

ifconfig ap wifi_ssid wifi_psk

热点配置成功后,会有下图如下打印:

2.3 命令行播放控制

可通过在串口下输入如下命令来控制歌曲的播放

  • # player help
  • player play welcom/url[http://] #播放内置开机音频或网络歌曲
  • player pause #暂停播放
  • player resume #恢复播放
  • player stop #停止播放
  • player help #播放器帮助命令

播放http歌曲player play 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示例如下:

  • player play 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
  • # [ 13.620]<E>w800_api domain to ip: 47.110.23.146
  • [ 13.630]<D>sals remote_port -- : 80
  • [ 13.710]<D>WEB http request:
  • GET /av_repo/alibaba.mp3 HTTP/1.0
  • Host: 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 User-Agent: CSKY/YOC
  • [ 15.000]<D>stream upto cache threshold2, pos = 553, cache_pos = 809, diff = 256
  • [ 15.420]<D>avparser find a parser, name = mp3, id = 1
  • [ 15.440]<D>ad find a decode, name = pvmp3dec, id = 1
  • [ 15.450]<D>filter_swr open a avfilter, name = swr
  • [ 15.470]<D>filter_vol open a avfilter, name = vol
  • [ 15.470]<D>ao_alsa ao open
  • [ 15.490]<D>ao ao ref: openref = 1, startref = 0, fun = __ao_open
  • [ 15.510]<D>ao ori sf ==> sf = 90317074, rate = 44100, ch = 2, bits = 16, siged = 1, float = 0, endian = 0
  • [ 15.540]<D>ao ao sf ==> sf = 90316946, rate = 44100, ch = 1, bits = 16, siged = 1, float = 0, endian = 0
  • [ 15.810]<D>ao ao ref: openref = 1, startref = 1, fun = __ao_start
  • [ 15.820]<D>player_demo =====_player_event, 24, type = 2
  • [ 15.820]<D>player player_get_media_info, 809 enter. player = 20009E00
  • [ 15.830]<D>player player_get_media_info, 821 leave. player = 20009E00
  • [ 15.830]<D>player_demo =====rc = 0, duration = 415807ms, bps = 64000, size = 3326462

3. 例程开发

3.1 主要代码解析

3.1.1 主函数流程

主函数位于ch2601_webplayer_demo/app/src/app_main.c中。详细的解释如下:

  • static void network_event(uint32_t event_id, const void *param, void *context)
  • {
  • switch(event_id) {
  • case EVENT_NETMGR_GOT_IP:
  • LOGD(TAG, "net got ip");
  • break;
  • case EVENT_NETMGR_NET_DISCON:
  • LOGD(TAG, "net disconnect");
  • break;
  • }
  • /*do exception process */
  • app_exception_event(event_id);
  • }
  • int main(void)
  • {
  • board_yoc_init(); // 板级配置、kv文件系统、声卡驱动、网卡驱动等初始化
  • player_init(); // 播放器模块初始化
  • cli_reg_cmd_player(); // 播放器命令行注册
  • /* Subscribe */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GOT_IP, network_event, NULL); // 订阅网络连接事件
  • event_subscribe(EVENT_NETMGR_NET_DISCON, network_event, NULL); // 订阅网络断开事件
  • }

3.1.2 声卡、网卡驱动注册等

代码位于ch2601_webplayer_demo/app/src/init.c中。

  • static void network_init()
  • {
  • w800_wifi_param_t w800_param;
  • /* init wifi driver and network */
  • w800_param.reset_pin = PA21;
  • w800_param.baud = 1*1000000;
  • w800_param.cs_pin = PA15;
  • w800_param.wakeup_pin = PA25;
  • w800_param.int_pin = PA22;
  • w800_param.channel_id = 0;
  • w800_param.buffer_size = 4*1024;
  • wifi_w800_register(NULL, &w800_param);
  • app_netmgr_hdl = netmgr_dev_wifi_init();
  • if (app_netmgr_hdl) {
  • utask_t *task = utask_new("netmgr", 2 * 1024, QUEUE_MSG_COUNT, AOS_DEFAULT_APP_PRI);
  • netmgr_service_init(task);
  • netmgr_start(app_netmgr_hdl);
  • }
  • }
  • void board_yoc_init(void)
  • {
  • board_init(); // 板级初始化
  • event_service_init(NULL); // 发布订阅服务初始化
  • console_init(CONSOLE_UART_IDX, 115200, 512); // 串口初始化
  • ulog_init(); // 日志初始化
  • aos_set_log_level(AOS_LL_DEBUG); // 配置默认日志打印级别
  • int ret = partition_init(); // 分区初始化
  • if (ret <= 0) {
  • LOGE(TAG, "partition init failed");
  • } else {
  • LOGI(TAG, "find %d partitions", ret);
  • }
  • aos_kv_init("kv"); // kv文件系统初始化,可用于保存网络ssid&psk
  • snd_card_alkaid_register(NULL); // 声卡初始化,可用于播放&采集
  • network_init(); // 网络初始化
  • board_cli_init(); // 命令行初始化并注册默认的命令
  • }

3.1.3 网络底层通信

2601主芯片是通过spi与无线网卡芯片w800通信的。w800中运行有完整的lwip网络协议栈。 drv_wifi_at_w800组件将底层spi收到的网络数据(采用at协议封装)处理后递交到sal(socket abstract layer)组件中。2601通过sal来屏蔽底层网卡驱动的差异,向上提供标准的BSD网络套接字接口。 此部分代码位于components/drv_wifi_at_w800/w800_at_port.c中。

  • static int spi_resp_len(void)
  • {
  • uint16_t temp = 0;
  • uint8_t a,b;
  • uint8_t cmd = SPI_REG_INT_STTS;
  • int recv_len = 0;
  • while (1) {
  • CS_LOW;
  • csi_spi_send(&spi_handle, &cmd, 1, AOS_WAIT_FOREVER); // 检查是否存在有效数据
  • csi_spi_receive(&spi_handle, &a, 1, AOS_WAIT_FOREVER);
  • csi_spi_receive(&spi_handle, &b, 1, AOS_WAIT_FOREVER);
  • CS_HIGH;
  • temp = a | (b << 8);
  • if((temp != 0xffff) && (temp & 0x01)) {
  • cmd = SPI_REG_RX_DAT_LEN;
  • CS_LOW;
  • csi_spi_send(&spi_handle, &cmd, 1, AOS_WAIT_FOREVER); // 获取接收数据长度
  • csi_spi_receive(&spi_handle, &a, 1, AOS_WAIT_FOREVER);
  • csi_spi_receive(&spi_handle, &b, 1, AOS_WAIT_FOREVER);
  • CS_HIGH;
  • recv_len = a | (b << 8);
  • // printf("recv len:%d\r\n", recv_len);
  • break;
  • }
  • aos_msleep(100);
  • }
  • return recv_len;
  • }
  • static void at_spi_recv_task(void *priv)
  • {
  • int len = 0;
  • uint8_t *recv = NULL;
  • while(1) {
  • aos_sem_wait(&spi_recv_sem, AOS_WAIT_FOREVER); // 是否有中断过来,通过GIIO来触发中断
  • len = spi_resp_len(); // 获取对端发送过来的数据长度
  • if (len)
  • recv = aos_malloc_check(len);
  • else
  • continue;
  • spi_recv(recv, len); // 获取实际有效数据
  • while (ringbuffer_available_write_space(&spi_ringbuffer) < (len -1)) {
  • aos_msleep(100);
  • }
  • int w_len = ringbuffer_write(&spi_ringbuffer, recv, len-1); // 写入到环形缓冲中
  • if (w_len != (len-1)) {
  • LOGD(TAG, "spi buffer is full\r\n");
  • } else {
  • spi_channel_cb(AT_CHANNEL_EVENT_READ, spi_channel_priv);
  • }
  • if (recv) {
  • aos_free(recv);
  • recv = NULL;
  • }
  • }
  • }
  • static void *at_spi_init(const char *name, void *config)
  • {
  • int ret = 0;
  • csi_pin_set_mux(PA16, PA16_SPI0_SCK); // 配置管脚复用
  • csi_pin_set_mux(PA17, PA17_SPI0_MOSI);
  • csi_pin_set_mux(PA18, PA18_SPI0_MISO);
  • // csi_pin_set_mux(PA15, PA15_SPI0_CS); // CS
  • csi_pin_set_mux(PA15, PIN_FUNC_GPIO); // CS
  • csi_pin_set_mux(PA22, PIN_FUNC_GPIO); // INT
  • csi_gpio_pin_init(&spi_int_pin, PA22); // gpio配置
  • csi_gpio_pin_dir(&spi_int_pin,GPIO_DIRECTION_INPUT);
  • csi_gpio_pin_mode(&spi_int_pin,GPIO_MODE_PULLNONE);
  • csi_gpio_pin_debounce(&spi_int_pin, true);
  • csi_gpio_pin_attach_callback(&spi_int_pin, spi_in_int_cb, NULL); // 根据gpio来通知是否存在网络数据
  • csi_gpio_pin_irq_mode(&spi_int_pin,GPIO_IRQ_MODE_FALLING_EDGE);
  • csi_gpio_pin_irq_enable(&spi_int_pin, 1);
  • csi_gpio_pin_init(&spi_cs_pin, PA15);
  • csi_gpio_pin_mode(&spi_cs_pin,GPIO_MODE_PULLUP);
  • csi_gpio_pin_dir(&spi_cs_pin,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_HIGH;
  • csi_gpio_pin_init(&spi_wakeup_pin, PA25);
  • csi_gpio_pin_mode(&spi_wakeup_pin,GPIO_MODE_PULLUP);
  • csi_gpio_pin_dir(&spi_wakeup_pin,GPIO_DIRECTION_OUTPUT);
  • csi_gpio_pin_write(&spi_wakeup_pin, GPIO_PIN_HIGH);
  • ret = csi_spi_init(&spi_handle, 0);
  • if (ret < 0) {
  • printf("csi spi init failed\r\n");
  • return NULL;
  • }
  • csi_spi_mode(&spi_handle, SPI_MASTER); // 2601侧作为master
  • ret = csi_spi_baud(&spi_handle, 1*1000000); // 波特率配置默认1M
  • LOGD(TAG, "#######################spi speed:%d\r\n", ret);
  • csi_spi_cp_format(&spi_handle, SPI_FORMAT_CPOL0_CPHA0);
  • csi_spi_frame_len(&spi_handle, SPI_FRAME_LEN_8);
  • csi_spi_select_slave(&spi_handle, 0); // 建立与w800间的spi通信,w800网卡作为slave 0
  • aos_task_t task;
  • ret = aos_sem_new(&spi_recv_sem, 0); // 用于gpio中断通知
  • // aos_check(ret, NULL);
  • ret = aos_task_new_ext(&task, "spi_recv", at_spi_recv_task, NULL, 1536, 9);
  • // aos_check(ret, NULL);
  • spi_recv_buffer = (char *)aos_malloc_check(SPI_RX_BUFFER_LEN); // 创建环形buffer,用于接收网络数据
  • ringbuffer_create(&spi_ringbuffer, spi_recv_buffer, SPI_RX_BUFFER_LEN);
  • return (void*)1;
  • }
  • at_channel_t spi_channel = {
  • .init = at_spi_init,
  • .set_event = at_spi_set_event,
  • .send = at_spi_send,
  • .recv = at_spi_recv,
  • };

3.2 网络播放器使用及配置

YoC平台中的播放器可以支持wav、mp3、m4a、amrnb、amrwb、flac、adts等多种音频格式的播放。同时也支持sd卡、http(s)、fifo、mem等多种取流方式。url格式的详细定义如下:

流类型

URL前缀

URL格式

网络流

http(s)://

http(s)://ip:port/xx.mp3

文件流(SD卡)

file://

file:///fatfs0/xx.mp3?avformat=%s&avcodec=%s&channel=%u&rate=%u

内存流

mem://

mem://addr=%u&size=%u&avformat=%s&avcodec=%s&channel=%u&rate=%u

fifo

fifo://

fifo://tts/1?avformat=%s&avcodec=%s&channel=%u&rate=%u

加密流

crypto://

crypto://http://ip:port/xx.mp3?key=%s&iv=%s

hls

http(s)://

http(s)://ip:port/xx.m3u8

播放器相关组件详细的设计和使用方法请访问以下链接: 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Chapter5-%E7%BB%84%E4%BB%B6/%E5%A4%9A%E5%AA%92%E4%BD%93%E6%92%AD%E6%94%BE%E5%99%A8/av.html

3.2.1 网络播放器在2601芯片上的应用

网络播放器典型代码解析如下:

  • static player_t *g_player;
  • static void _player_event(player_t *player, uint8_t type, const void *data, uint32_t len)
  • {
  • int rc;
  • UNUSED(len);
  • UNUSED(data);
  • UNUSED(handle);
  • LOGD(TAG, "=====%s, %d, type = %d", __FUNCTION__, __LINE__, type);
  • switch (type) {
  • case PLAYER_EVENT_ERROR: // 播放出错事件
  • rc = player_stop(player);
  • break;
  • case PLAYER_EVENT_START: { // 开始播放事件
  • media_info_t minfo;
  • memset(&minfo, 0, sizeof(media_info_t));
  • rc = player_get_media_info(player, &minfo); // 获取媒体时长、大小等信息
  • LOGD(TAG, "=====rc = %d, duration = %llums, bps = %llu, size = %u", rc, minfo.duration, minfo.bps, minfo.size);
  • break;
  • }
  • case PLAYER_EVENT_FINISH: // 播放结束事件
  • player_stop(player); // 停止播放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player_t *get_player_demo()
  • {
  • if (!g_player) {
  • ply_conf_t ply_cnf;
  • player_conf_init(&ply_cnf); // 初始化播放器默认配置
  • ply_cnf.vol_en = 1; // 使能数字音量功能
  • ply_cnf.vol_index = 160; // 0~255
  • ply_cnf.event_cb = _player_event; // 播放事件回调函数
  • ply_cnf.period_num = 12; // 底层音频输出缓冲周期,用于控制音频输出缓冲大小
  • ply_cnf.cache_size = 32 * 1024; // 网络时的播放缓冲大小
  • g_player = player_new(&ply_cnf); // 创建播放器
  • }
  • return g_player;
  • }

3.2.2 网络播放器相关宏配置

鉴于2601的硬件资源比较受限,而网络播放器又提供了很多的功能。所以不太可能将播放器提供的所有功能都能够包含进去。此时就需要开发根据具体产品需要开启或配置相关功能。 例程中典型宏定义配置如下:

  • CONFIG_AEFXER_IPC=0 #音效处理,2601不涉及
  • CONFIG_AEFXER_SONA=0 #音效处理,2601不涉及
  • CONFIG_AO_MIXER_SUPPORT=0 #混音播放,默认关闭
  • CONFIG_ATEMPOER_IPC=0 #核间变速播放,2601不涉及
  • CONFIG_ATEMPOER_SONIC=1 #变速播放
  • CONFIG_AV_AO_CHANNEL_NUM=1 #单声道音频输出
  • CONFIG_AV_PROBE_SIZE_MAX=1024 #音频格式探测最大长度
  • CONFIG_AV_SAMPLE_NUM_PER_FRAME_MAX=80 #控制wav音频帧的最大采样数
  • CONFIG_AV_STREAM_INNER_BUF_SIZE=256 #stream内部buf大小,用于性能优化
  • CONFIG_DECODER_ADPCM_MS=0 #adpcm_ms解码
  • CONFIG_DECODER_ALAW=0 #alaw解码
  • CONFIG_DECODER_AMRNB=0 #amrnb解码
  • CONFIG_DECODER_AMRWB=0 #amrwb解码
  • CONFIG_DECODER_FLAC=0 #flac解码
  • CONFIG_DECODER_IPC=0 #核间解码,2601不涉及
  • CONFIG_DECODER_MULAW=0 #ulaw解码
  • CONFIG_DECODER_OPUS=0 #opus解码
  • CONFIG_DECODER_PCM=1 #pcm裸流解码
  • CONFIG_DECODER_PVMP3=1 #mp3解码
  • CONFIG_DECODER_SPEEX=0 #speex解码
  • CONFIG_DEMUXER_ADTS=0 #adts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AMR=0 #amr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ASF=0 #asf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FLAC=0 #flac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MP3=1 #mp3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MP4=0 #mp4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OGG=0 #ogg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RAWAUDIO=0 #rawaudio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TS=0 #ts解复用
  • CONFIG_DEMUXER_WAV=0 #wav解复用
  • CONFIG_EQXER_IPC=0 #量化器,2601不涉及
  • CONFIG_EQXER_SILAN=0 #量化器,2601不涉及
  • CONFIG_FFTXER_IPC=0 #fft变换,2601不涉及
  • CONFIG_FFTXER_SPEEX=0 #fft变换,2601不涉及
  • CONFIG_PLAYER_TASK_STACK_SIZE=2048 #播放器任务栈大小
  • CONFIG_RESAMPLER_IPC=0 #核间音频重采样
  • CONFIG_RESAMPLER_SPEEX=0 #speex重采样
  • CONFIG_STREAMER_CRYPTO=0 #加密流
  • CONFIG_STREAMER_FIFO=0 #队列流
  • CONFIG_STREAMER_FILE=0 #文件流
  • CONFIG_STREAMER_HLS=0 #http live stream
  • CONFIG_STREAMER_HTTP=1 #http网络流
  • CONFIG_STREAMER_MEM=1 #内存流
  • CONFIG_WEB_CACHE_TASK_STACK_SIZE=2048 #网络流缓冲任务栈大小

AV组件中宏配置的具体说明请参考此链接中的功能配置与裁剪小节。该链接中同时会介绍典型音频播放场景的相关配置。

3.2.3 在CDK中如何配置宏

  • 在解决方案名称上右击,选择弹出框中第一项,如下图所示:

  • 在弹出框中选中Compile选项卡,单击下图中的红色框可配置相关宏

  • 在弹出框中,根据功能需要配置对应的宏,保存后重新编译

注意事项:

  • Package中的子功能组件在Options选项中会有默认的配置项(如果存在)
  • 解决方案在依赖子功能组件时,可通过Options选项自行重新配置相关的宏。其在编译时会覆盖子功能组件的默认配置

4. 参考资料

YoC软件平台: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

多媒体播放器组件: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Chapter5-%E7%BB%84%E4%BB%B6/%E5%A4%9A%E5%AA%92%E4%BD%93%E6%92%AD%E6%94%BE%E5%99%A8/

SAL组件: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Chapter4-%E6%A0%B8%E5%BF%83%E6%A8%A1%E5%9D%97/%E7%BD%91%E7%BB%9C%E8%BF%9E%E6%8E%A5/%E5%A5%97%E6%8E%A5%E5%AD%97%E9%80%82%E9%85%8D%E5%B1%82SAL.html

AT组件: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Chapter4-%E6%A0%B8%E5%BF%83%E6%A8%A1%E5%9D%97/AT%E5%91%BD%E4%BB%A4/

网络管理器组件:https://yoc.docs.t-head.cn/yocbook/Chapter4-%E6%A0%B8%E5%BF%83%E6%A8%A1%E5%9D%97/%E7%BD%91%E7%BB%9C%E8%BF%9E%E6%8E%A5/%E7%BD%91%E7%BB%9C%E7%AE%A1%E7%90%86%E5%99%A8.html

本文转自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occ),更多详情请前往https://occ.t-head.cn/store/board?channelName=1

网友:
果然能播放,而且声音好大,,,要好好学学这份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