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UCLEO-F746ZG电机开发应用】3.硬件连接及电机识别

楼主:
1.准备工具
•NUCLEO- IHM07M1开发板

•NUCLEO- F746ZG开发板

• 24V电源

• 无刷电机

2.开发板NUCLEO- F746ZG与驱动板NUCLEO- IHM07M1硬件连接

(1)去除JP1,选择USB连接ST-LINK/V2

(2)连接CN4,使用开发板的编程方式

(3)焊接两个38针的双排针,用于连接驱动板IHM07M1

(4)将开发板的SB164,SB125,SB127,SB179断开

(5)将开发板的SB13,R48断开

(6)使用USB进行连接开发板。

(7)驱动板IHM07M1的J5和J6选择3电阻模式。

(8)移除跳线 J9。插入JP1和JP2

(9)J1连接电源,J2连接电机

(10)连接开发板和驱动板:

3.设别电机

(1)点击软件“Motor Profiler 5.4.6”;

(2)选择开发板,设置电机参数,电机参数可以根据厂家提供的说明书进行填写。

(3)选择NUCLEO-F746ZG和X-NUCLEO-IHM07M1 3sh开发板,点击确定

(4)选择好以后,将电机主要参数设置好。给开发板通电,点击“Connect..”

(5)等待电机识别完成,识别过程需要时间。

注意事项:识别过程中电机参数可能填写有误,电机识别不成功,需要修改电机参数后再次进行设别。识别完成后,保存电机参数,在后续的程序设计中需要用到。

至此,识别过程完成结束。

网友A:
这个识别过程中电机参数可能填写有误电机识别不成功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识别过程中电机参数可能填写有误电机识别不成功是因为什么呢

可能是你的电机参数设置的太大了。我遇到过电机的最大转速设置过高,识别不成功,也或者是供电电源功率不足造成

网友:
这种参数自动探测的是咋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