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6LV32E 低电压高速四路差分线路接收器

楼主:
    求大佬告知这两个管脚的作用

网友:
如果我VCC给的5V那输出的TTL电平是不是就是5V?VCC输入3.3V,输出的就是3.3V的TTL?

网友A:
VCC只能输入3.3V,不能输入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只能输入3.3V,不能输入5V。

那要如何得到5V和3.3V的电平呢?

网友:
输入接口的电压支持5V,输出接口的为电压3.2V。对于5V信号输入的接口,在电压达到3V以上的信号都已经为高了,不需要转换,直接使用。

网友:
国产的也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