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点电子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D1CS-D54评测

楼主:
收到传感器快一周了,因工作原因,拖延的有点久了。

首先看下实物

接线端口用的XH2.54-3P端子

颜色为红(+5V) ,黄(信号),蓝(GND)

不多说,直接用洗衣液瓶测试

电源标准5V

没有液体的部位

 有液体的部位

 只是这个液位传感器放在瓶子外面的时候,不太灵敏,有误判的情形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投入在液

 上面是水的测试

洗手液的测试

   应该是残留液体的影响吧

下面是洗衣液

 未投入液体之前

投入液体之后

   残留液体的影响

通过上述的多次评测,初步的结论是:

如果不是我的使用方式出现问题的话,此款电容式液位传感器适合应用于水的液位检测,并不适合带残留性质的液体液位检测。

网友:
不适合带残留性质的液体液位检测的原因,估计是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所以尽量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干扰

网友A:
问了能点科技,那边人回复:你测试的时候搞错了,测试的 那一面不是检测面

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了能点科技,那边人回复:你测试的时候搞错了,测试的 那一面不是检测面 你再试试

我两边都试了,另一边问题更大

网友: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测评,我这边针对您测试的几个现象说明下:

首先说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①工作原理:根据检测到的电容值变化判断传感器位置是否有液体
②特点:因传感器工作原理原因,会受到温湿度、金属、液体导电性容器干扰,传感器检测面需要紧贴容器。
             不紧贴容器的情况下,传感器和容器中会有间隙,空气中温湿度会影响传感器灵敏度。
             非导电液体如汽油、柴油类液体无法检测。

网友:
测试现象一:液位传感器放在瓶子外,不太灵敏、会误判
                   接触面积小会检测不到液位,接触面需要是平面,传感器光滑的一面是检测面,另一面带的logo和字体会导致传感器和被测容器质检有缝隙,有缝隙就相当于灵敏度变低,就会导致测试中出现的误判情况哦。这个问题建议可以用手指按压检测面和非检测面做模拟测试,这个可以很明显比较出来。

网友B:
测试现象二:将液位传感器投入洗衣液后,拿出后挂液误判
     ①如果这样测试的确会有误判的现象,这个传感器是非接触式的,不适合投入液体里使用哈哈哈哈
      ②这个液位传感器灵敏度是调成适合2mm壁厚的,我们内部有测试过多种消毒液/洗手液/洗洁精,粘度类似于洗衣液,用2mm壁厚的方形亚克力材质、PP材质水箱,在用检测面紧贴水箱外壁侧面和底部,反复测试有液体和无液体区域输出的电压没有误判现象。
       ③不过如果将传感器固定在容器外部某个区域,模拟缺液提醒,采用高粘度的洗手液,液体被抽走液位快速下降时候就会出现类似于您测试中的容器内壁挂液传感器误判现象。如果是液体慢慢下降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现象二:将液位传感器投入洗衣液后,拿出后挂液误判      ①如果这样测试的确会有误判 ...

谢谢回复,有机会再测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