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TDA7293发烫的问题

楼主:
我们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功放TDA7293,±48V供电(这个条件不能改变),原理图如下图所示,使用的是数据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功放后级接的并不是喇叭,而是变压器,变压器后级接电阻(目前接了500欧姆),片子没有散热器。但是上电之后输出波形正常,但是功放片子发烫,烫的厉害,到大约100度左右。PCB布线图也附上,请各位大神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这才是图片

网友:
片子没有散热器上电之后,烧到100度是有点问题

网友A:
朋友,图片上传后好像要点 一下,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B:
电阻那么大,输出功率肯定高,负载太大,没有散热,不发热才怪

网友:
必须上散热片,还要防变压器反电势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朋友,图片上传后好像要点 一下,才能显示出来。

谢谢,鼓捣了半天没出来,回复错了还删不掉

网友D:
功放一般是要有散热器

如果电路没问题,加上试试应该会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鼓捣了半天没出来,回复错了还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图片上传后好像要点 一下,才能显示出来。

终于上传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那么大,输出功率肯定高,负载太大,没有散热,不发热才怪

电阻大不是应该输出功率小吗?因为不加负载的时候也发烫。我们的输出电压调到了36Vp-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放一般是要有散热器 如果电路没问题,加上试试应该会改善

觉得100度还是太高了,总觉得有点不正常

网友:
结合你变压器变比,和500Ω电阻,你可以算出来功放输出的电流,有电流电压(结合输出波形)就可以推导出功耗,热不热就清楚了

网友:
建议负载先直接接电阻测试,用变压器的话,得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
感觉降低供电电压可以解决问题,你这里又要求不能改供电电压;

变压器是直接接在输出到地吗?是的话建议先串接一个合适的功率电阻在接变压器,

最好看看功放输出(变压器原边)的波形Vpp是多少,确认比较小的话串合适的功率电阻试试。

输出Vpp接近供电电压48*2是比较理想的,是效率比较高的情况。

你说的输出电压是变压器副边的36Vpp?

这里上述说的是原边的Vpp

如果是原边的36Vpp感觉也是偏小了,效率不会很高,所以发烫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的功放,稍微有点信号输入,就会产生较大的功率输出。需要检查电源的质量,输入信号的纹波,这些都会引起功放发热。

网友:
这么说吧

变压器负载500欧,36Vpp,负载电流Ipp=72mA

暂时不知道变压器变比多少,但是传输功率不变

那么功放上的功耗等于供电电压差*电流,这样的话功耗并不小

而且一般喇叭的阻抗就10来20欧,算算的话功放的损耗肯定比负载大几倍

网友:
把帖子删了吧,回去学好理论,上面的有一个算一个!打好基础再上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