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C7A200T-2FFG1156型号BANK17和BANK37的VCCO供电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BANK17和BANK37只有VCCO引脚,却没有其他的信号引脚。所以,我想知道这两个BANK的VCCO怎么处理,应该接多少V的电压。

网友A:
5. Includes VCCO of 1.2V, 1.35V, 1.5V, 1.8V, 2.5V, and 3.3V at ±5%.

看你外围器件的电压等级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Includes VCCO of 1.2V, 1.35V, 1.5V, 1.8V, 2.5V, and 3.3V at ±5%.   看你外围器件 ...

没有其他IO引脚,只有供电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Includes VCCO of 1.2V, 1.35V, 1.5V, 1.8V, 2.5V, and 3.3V at ±5%.   看你外围器件 ...

没有其他IO引脚,只有供电引脚。不像其他BANK,我可以根据GPIO口使用的电平,来设置VCCO,但是这两个BANK只有VCCO引脚,没有其他IO引脚。

网友:
接个IO电源或地都行,xilinx官网论坛上有这个问题

https://forums.xilinx.com/t5/Other-FPGA-Architecture/XC7A200T-3FFG1156C-VCCO-17-and-VCCO-37/td-p/49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