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可以帮忙找到下面电感的型号吗?

楼主:
  如图所示上面标记的是100,110,59C 有没有知道的大佬~

网友A:
如果是电感的话,也是屏蔽电感

这么多数字标识,不知道哪个是电感值,都是企业的标准

找到生产厂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感的话,也是屏蔽电感 这么多数字标识,不知道哪个是电感值,都是企业的标准 找到生产厂家就 ...

找不到厂家- -

网友:
电感不是单独使用的,是和IC配套的,找临近的IC。然后推出电感值范围,然后给电感焊下来测量L值,找不到原厂的就找替代的。

网友:
拆下来测量下电感量

然后找相同封装的,看下电流多大

买些参数相同或者近似的回来替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