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低功耗和主频

楼主:
单片机的低功耗和主频

小于多少属于低功耗

主频大于多少属于运算能力较强呢

普通的消费电子来说

网友:
还是得看你产品的功能,而且低功耗和主频不能挂钩,和耗能挂钩。

网友:
单片机小于多少属于低功耗,没有标准

单片机的低功耗往往是靠系统软硬件结合实现的,让单片机装死的功耗再低,也只是装死,装死之后能不你那个唤醒工作才是低功耗或超低功耗,,,

搞过单片机的,特别是做过电池供电产品的都在知道,功耗比较低还是430,可以查一下MSP430单片机,用休眠配合唤醒方式功耗很低

网友A:
低功耗和电源使用情况有关,存电池供电和稳定电源供电的低功耗要求都不相同。就像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属于低功耗的但没法比。

网友:
消费电子的话可以从使用时间来考虑低功耗,比如达到1年不换电池,几天不充电这种形式,再结合成本来参考设计,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B:
MSP430F5xx MCU 的工作功耗仅为 160μA/MHz
待机功耗分别仅为 1.5μA,

网友:
见识一下低功耗的430单片机的低功耗试验

用水果供电的单片机MSP4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SP430F5xx MCU 的工作功耗仅为 160μA/MHz 待机功耗分别仅为 1.5μA,

现在低功耗性能做的好的单片机也有很多了,像现在流行的cortex-M0+内核,能效比很高,我用的华大的低功耗系列做到120uA/MHz,深度睡眠模式下0.4uA,一点也不比MSP430的差,现在半导体工艺进步太快了,MSP430的低功耗性能在10年前确实是独树一帜,现在不算是很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低功耗性能做的好的单片机也有很多了,像现在流行的cortex-M0+内核,能效比很高,我用的华大的低功耗 ...

是的,现在低功耗技术已经不算啥了

华大的做到深度睡眠模式下0.4uA真是不错了

网友:
单片机小于多少属于低功耗,没有标准

单片机的低功耗往往是靠系统软硬件结合实现的,让单片机装死的功耗再低,也只是装死,装死之后能不你那个唤醒工作才是低功耗或超低功耗,,,

搞过单片机的,特别是做过电池供电产品的都在知道,功耗比较低还是430,可以查一下MSP430单片机,用休眠配合唤醒方式功耗很低

的却如此,这个是没有标准的。主要看产品的实际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小于多少属于低功耗,没有标准 单片机的低功耗往往是靠系统软硬件结合实现的,让单片机装死的功耗 ...

直接断电的方式岂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和电源使用情况有关,存电池供电和稳定电源供电的低功耗要求都不相同。就像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属于低 ...

就说蓝牙耳机吧  电池在100mAh以内   单片机怎样才算是低功耗

网友:
直接咔嚓切断电源  岂不是更好  比任何休眠都更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低功耗性能做的好的单片机也有很多了,像现在流行的cortex-M0+内核,能效比很高,我用的华大的低功耗 ...

是每兆赫兹消耗多少电流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每兆赫兹消耗多少电流的意思吗

是的,这个值越低表示运行功耗越低,能效比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