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设计中常用到的技巧

楼主:
PCB设计中常用的技巧

在目前主流市场中,用的最多的绘制电路图和制版软件的是ADCADENCE.在画完原理图并且检查编译无误后之后,就开始进入到PCB布局和走线的阶段了。那么如何才能快速绘制好一个板子呢?下面以AD为例。

  1. 根据信号的走向进行布局

采用模块化布局,按照相同功能的器件放在一起,根据信号的走向进行布局。

首先点击态栏的空白处

然后点击垂直分离,这样就可以将原理图跟PCB可以在同一个页面中显示出来了。就像图中一样

然后就可以便捷的找到相应器件是什么功能的了。接着在布局的时候先框选原理图的某个功能的器件

然后在PCB 中相应的器件也会标亮。

这个功能的前提是把工具中的交叉探针功能给激活,要不然就算框选了原理图中的器件,他也不会标亮。

标量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将其拖拽出来,按照相同功能将其放在一起,方便后续布线。对器件少的,我们可以一个个的拖出来,但是器件多的话我们可以采用pcb中的功能。在PCB中点击工具找到器件布局>矩形区内布局。

方法如下,先按照前面的方法框选器件,然后依次点击PCB里面的工具>器件布局》在矩形区域排列,然后用光标就会变成一个十字架,接着就可以用鼠标左键绘制一个矩形,然后器件就会奇迹的出现在你的矩形中了。

当然在布局中,也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的方法进行快速操作。这个功能再加上器件布局的功能,这样就可以使PCB更加的整齐和美观了。,框选器件之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
原理图和PCB图分立

和交叉探针

都是不错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