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KEIL 项目工程中 的 图标 是什么意思,找不对其对应 的文件,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一个KEIL 项目工程中 的 图标 是什么意思,找不对其对应 的文件,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如下图所示,图中CMSIS 找不到对应的文件,它在这儿到底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idu一下

非常感谢 但我想问cMSiS下为什么没有文件夹和文件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但我想问cMSiS下为什么没有文件夹和文件 谢谢

在组件配置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组件配置里面。

非常感谢。组件配置界面是下图所示的这个窗口吗,中间红色框区域  没有CMSIS这一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组件配置界面是下图所示的这个窗口吗,中间红色框区域  没有CMSIS这一项呀。   ...

组件配置,不是项目配置。你看一下keil说明书。或者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件配置,不是项目配置。你看一下keil说明书。或者百度一下。

非常感谢。但是查不到呀,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