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Data==1)start=1; 这句话中为什么if 后和 start前都没有空格,这样编译时不后出错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参与回复

if(Data==1)start=1; 这句话中为什么if 后   和    start前   都没有空格,这样编译时不后出错吗?

不应该写成这种格式吗?

if    (Data==1)    start=1;

网友A:
这种不规范的编码习惯要改变。

if (condition)

{

 /* Do something. */

}

网友:
可以没空格

网友:
非常感谢。为什么可以没空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规范的编码习惯要改变。 if (condition) {  /* Do something. */ }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是  ==中间可以加空格吗?写成  =  = 这样,可以吗

网友: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是  ==中间可以加空格吗?写成  =  =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编译器不认为是错,它就不是错

网友:
空格和回车都不理会。 一句结束主要是看;

if(Data==1)start=1;实际上是

if(Data==1)

{

   start=1;

}

的简写形式。

如果要比较清晰也可以:

if(Data==1)

    start=1;

为了防止==写成=

if(1 == Data)

    start=1;

网友:
程序除了程序格式外,还有就是可读性和防错性。如果程序写成if (n1==1)n2=1,估计看程序时会一脸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是  ==中间可以加空格吗?写成  =  = 这样,可以吗

=空格= 不行,刚试的

网友:
语法这样是可以的, 只是这样的习惯不好。代码长了之后不利于阅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格= 不行,刚试的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