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N隔离的问题

楼主:
最近项目用到CAN,领导要求要隔离,之前没有做过

这是大概画的一个原理图

想请教一下:

 黄色部分隔离的电源是要从15V再单独引一路LDO转出来用5V供电吗?

蓝色部分隔离的地是要连到哪里?是要连到上述单独供电的地吗?

红色部分CAN芯片这个引脚是要接地的,应该接到哪个地?

网友:
建议用光耦隔离

网友:
隔离要求使用隔离电源,LDO可不行。隔离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用变压器隔开输入输出。信号隔离用光耦,两侧不能共地。也就是说,CAN电路部分与系统之间不能有任何直接电气连接,包括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

网友:
隔离就是电气直接没有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