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4矩阵键盘扫描(新手)

楼主:
功能:
    扫描读取4*4矩阵键盘的输入,并显示在数码管上,扫描含消抖处理。包含C源码及Proteus仿真文件,包含原理图;

注:仅实现了0-15的显示,6根数码管显示的数相同。

网友:
一楼留存自用

网友A:
不建议用延时消抖,甚至说时不能用,在规模较小的程序中可能影响不是很明显,尽量不要用软延时,用定时延时,不会干扰主程序运行,而且可以判断按键长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延时消抖,甚至说时不能用,在规模较小的程序中可能影响不是很明显,尽量不要用软延时,用定时延时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B:
键盘扫描中,不要一直等到松开键才往下执行,最好能够考虑并发事件的操作,这样的程序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扫描中,不要一直等到松开键才往下执行,最好能够考虑并发事件的操作,这样的程序更灵活。

刚入门,只能从最简单,最简洁的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