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延时计算,比如12M的晶振 最大的延时时间是2^16=65536 μs,这个16是哪里冒...

楼主:
单片机延时计算,比如12M的晶振  最大的延时时间是2^16=65536 μs,这个16是哪里冒出来的

网友A:
十六位计数器,十六位计数器的最大值就是65535,一般要结合上下文,不同的单片机资源情况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六位计数器,十六位计数器的最大值就是65535,一般要结合上下文,不同的单片机资源情况是不同的

这个帖子也是服了  压根没有说是16位计数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也是服了  压根没有说是16位计数器

有些内容看看数据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D:
还是要注意看手册,看详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注意看手册,看详细一些!

这是帖子  没有说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内容看看数据手册就清楚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yODM4Mg==&mid=2655726257&idx=3&sn=572e9ef800cd19bd5b92a51c0e95b7b7&chksm=bd7857c08a0fded66cb27bea32521fdcf1c2ed198f551695e720fb78776068c5fec83f38cdd7&mpshare=1&scene=23&srcid=0126mQIXx5vnhWWDZjBuQisR&sharer_sharetime=1625227096319&sharer_shareid=933c50f03557827431ebd116eeb4f279#rd

网友:
楼主下次讲问题讲的清楚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