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SOC芯片

楼主:
蓝牙SOC芯片

有哪个坛友对乐鑫的蓝牙SOC芯片熟悉的?封装最好是QFN24的  不能比这个封装大。需要蓝牙5.0+MCU集成了,蓝牙有内置巴伦电路,一根线拉出来就可以,不需要用被动器件调匹配电路!

至少有两个ADC口,一个IIC,一个UART,需要低功耗

推荐下,只想用国产

网友A:
乐鑫芯片好像没有QFN24这么小的,esp8266是QFN32,esp32是QFN48.

网友B:
乐鑫的蓝牙封装最好是QFN24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鑫芯片好像没有QFN24这么小的,esp8266是QFN32,esp32是QFN48.

我摆放了下   QFN32放不下   不够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鑫的蓝牙封装最好是QFN24 没有

有没有其他品牌推荐

网友:
其他的品牌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