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原理图和PCB Cross select layout碰到问题

楼主:
邀请:@okhxyyo   @btty038   参与回复

我用两个显示器, 在cross selet mode下画图。 当我操作PCB时候, 如选中器件旋转, 或者删除走线的时候,发生PCB不执行对应操作, 反而对应的原理图器件会旋转或者删除线。

这是什么情况? 求大佬帮助。

网友A:
先不用两个显示器,如简单的一个显示器上分屏,是否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两个显示器,如简单的一个显示器上分屏,是否正常呢

一个显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交叉选择功能,你去preference里面看看,设置交叉选择功能这块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叉选择功能,你去preference里面看看,设置交叉选择功能这块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交叉选项设置如下图,看起来没发现特别的地方。

网友B:
 各个选项的含义,reposition你没勾选和focus你勾选了,这两个选项的设置,你调整后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个选项的含义,reposition你没勾选和focus你勾选了,这两个选项的设置,你调整后看看是不是正 ...

重新设置成默认模式可以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成默认模式可以了, 感谢~

不客气

网友:
管管回答全面     电脑有点问题   看到晚了     就是交叉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