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同时使用ITIMER_REAL和ITIMER_VIRTUAL两个定时器时出了神奇的BUG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是编译器的问题,毕竟最后编译成功了

或者是与用的动态库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编译器的问题,毕竟最后编译成功了 或者是与用的动态库有关

一开始编译总是报错说未定义变量,编译器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