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PSO6亮相之后,把ST、siliconlabs、Nordic、NXP、dialo都拉出来比了比

楼主:
赛普拉斯PSO6亮相之后,把ST、siliconlabs、Nordic、NXP、dialo都拉出来比了比

总结了下赛普拉斯的PSOC6 蓝牙SOC芯片,比较强大,有BGA-116和MCSP-104两种封装

1.1.7-3.6供电、超低功耗22uA/MHZ

2.触摸指纹识别

3.蓝牙5.0并且集成了巴伦电路,免去繁琐的阻抗匹配调试

4.能扛住12KV的ESD静电测试

5.M4与M0+双核MCU,M4跑算法,最高150MHz主频;M0+处理BLE升级、省电

6.1M flash,288RAM

7.主频高达150MHZ@M4;100MHZ@M0

8.两个DMA控制器,运算更快

9.蓝牙发射功率高达4DBM/2.5mW

问题:

1.图中还有一些性能指标没有理解,红色方框图,哪个坛友知道的,请解答下

2.这个输出功率换算成MW也只有2.5MW,大于多少是一个较大的发射功率的值?

3.RX接收灵敏度-95dbm,这个值应该是负的越多越好吧,和发射功率刚好相反?发射功率是越大越

4.RSSI为分辨率,这个单位怎么是db而不是dbm呢

5.速率2Mbps,意思是每秒蓝牙可以传输2兆个位?这个值大于多少可以算是高速?

网友A:
N/S是采样率SampleRate (Ksps)为无

Qual SPI  标准SPI的一种类型,Qual SPI Flash增加了两根I/O线(SIO2,SIO3)

这些应该能查得到

网友B:
个输出功率换算成MW也只有2.5MW,毫瓦还是兆瓦?

网友:
超低功耗22uA/MHZ,集成巴伦,这个牛了。。

网友:
首先这个厂家已经被德国收购了,!其次这些蓝牙ble还没有传统蓝牙语音应用广泛,出货非常多!蓝牙联盟的mesh以及ble AoA定位技术还非常不成熟,现在看就是在忽悠大家!蓝牙定位就是个玩具模型!

网友C:
蓝牙mesh也是鸡肋!

网友:
蓝牙语音应用还是非常多,需求大!台湾的山寨非常多。蓝牙ble现在发展非常慢!没有亮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S是采样率SampleRate (Ksps)为无 Qual SPI  标准SPI的一种类型,Qual SPI Flash增加了两根I/O线 ...

和普通的SPI有何区别呢  唐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输出功率换算成MW也只有2.5MW,毫瓦还是兆瓦?

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mesh也是鸡肋!

怎么鸡肋?  你用过哪些蓝牙mesh芯片

网友:
我那几个问题没人回复

网友:
nordic ,silabs ,ti在网上都可以购买到国内设计的模块,其它的非常少。德国的dialog功耗非常低。法国的疯狂涨价,名声已经扫地,也没有特点。荷兰和飞思卡尔蓝牙没有推广出来。瑞典的比较好 ,米国第一芯片设计的蓝牙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