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01的工作原理或工作工程吗?

楼主:
稳压电源芯片的工作原理和工作工程

网友:
3.5V 至 42V 输入、0.5A 降压转换器

网友:
输出电压通过从输出节点到 VSENSE 引脚的电阻分压器进行设置。

网友A:
就是我只需要由我想要的输出电压确定的R1和R2的值就行了,其他元器件的值按照说明书的值确定就行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只需要由我想要的输出电压确定的R1和R2的值就行了,其他元器件的值按照说明书的值确定就行是吧 &n ...

是这样的

这颗料底部有Thermal pad焊盘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再找下这颗料的其他资料仔细研读下

官网提供有评估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