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色液晶屏中不同背光的结构类型

楼主:
单色液晶屏通常有平板背光和注塑背光2种类型

1、平板背光指的是导光板是人工切割出来的,不需要开模,但是均匀性会差一些,市面上大部分就是这种。

常规的连接方式如图所示,将背光脚插在线路板上,焊接即可初步固定,随后将液晶屏压在背光上,再通过结构压住即可。

另一种连接方式,是排线连接,通常用于液晶屏也是排线连接的情况,如图所示:

这种连接方式对客户的结构要求比较高,结构件上最好有相应的卡槽将屏和背光固定住,相应的,这种结构组装、维修起来都比较方便,但是成本也稍高,需要开一个排线的模具。

2、注塑背光指的是整个导光板是开模注塑而成,均匀性好,且可以做到比较薄的尺寸,同时可以同时做出加高、挡墙、卡扣等等要求。如图:

连接方式大多还是将背光脚插在线路板上,焊接固定,不同于平板背光的是,因为有模具做成的挡墙、卡扣,在组装的时候会很方便,也有利于固定。

当然也可以做成排线连接的,道理同上。如图:

以上就是单色液晶屏常见的背光结构类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有疑问的可以留言交流,谢谢!

网友:
背光固定和排线连接各有利弊

拆装维修方便的价格高

有的产品需要防振动的就需要固定和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