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LEF

楼主:
提取.LEF文件时,从layout界面选择Abstract generate,先提取abstract view,之后通过CIW,export,LEF OUT介面输出的LEF,可以直接用吗?

还是需要终端打开abstract,在abstract独立界面的GUI中进行LEF out?

网友:
问题没交待清楚

应该是终端窗口输入abstrct 启动软件,导入提取所需要的工艺LEF 和gds文件。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在另一个网站提吧, 搞ic设计的高手在那边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