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UCLEO-F746ZG电机开发应用】5.电机运行

楼主:
硬件连接完成后,在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可以通电了。

选用的是24V供电,另外为了更好的学习FOC电机控制技术,我把软件工程项目都是基于SDK5.4.6 FULL来完成的,其实使用SDK5.4.6也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影响。

软件工程的构建可以参照帖子【基于NUCLEO-F746ZG电机开发应用】2.基于SDK5.4.5-工程构建

较之前内容,增加的内容如下:

(1)启动定时器7,主要目的是提供基本的定时任务。

软件工程: NUCLEO-F746ZG-IHM07M1-3SH(20210911电机运行正常,

1.打开软件MotorControl Workbench 5.4.6,电机控制运行界面按钮;

2.电机串口连接,默认波特率为115200;

3.设置电机转速,特别注意,设置转速一定要考虑电机启动时电流大的问题,所以电源功率一定要够。我使用的电机额定转速可以达到3000RPM,因为我的电源功率不足,所以只能使用500RPM运行;

4.查看状态栏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点击“Fault Ack”,进行复位;

5.若没有问题,点击“Start Motor”。

6.电机运行视频:

网友:
工作后,电机运行还算平稳,开发板的蓝色指示灯是程序运行指示灯,每间隔500ms闪烁一次。

网友:
下期分享程序的框图构造。

网友:
电机启停还算平稳

网友:
电机启停还算平稳

非常平稳,但是也有问题。低速启动不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ST提供的电机上位机软件看着也挺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