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29开发板性能初测

楼主:
R329开发板性能测试

接上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8588-1-1.html,点亮板卡后以新用户名xp进入系统后,第一步是连接wifi,但是很奇怪没有找到wpa_supplicant.conf文件,于是考虑使用nmcli连接。

可以用nmcli radio看到,其硬件是支持的,且可以找到网络使用命令

nmcli device wifi connect SSID password PASSWORD

连接wifi,在上图,我们看到CMCC-2i3h的信号最好,且知道其password,就可以尝试连接:

可以看到已经连接成功,使用ifconfig查看ip地址,为192.168.1.198/24。

可以ping通Internet上地址8.8.8.8。

使用armbianmonitor -n命令查看,在网络接口确实有收发包:

顺便再测试一下cpu性能:

可以看到,当前用户名权限不足,只能看到cpu的利用率和温度,没有达到测试效果,加上sudo再试一次:

依然无法读出cpu的频率,但可以读出MIPS。从测试现象看,这是一个双核的MCU。

尝试用专业测试工具sysbench来跑一下分,看看R329开发板的性能如何。

首先是安装sysbench,直接用apt-get安装:

如之前测试的R329板子上只有双核,只开启双线程测试cpu:

这个结果比起我之前测试树莓派来说,要低得多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内存(memory),因为分别以随机和顺序方式测试读写,其结果如下:

随机模式读内存:

随机模式写内存:

在测试写内存时,命令输入的时候还正确,但键入回车后,显示结果错行。

可以看到随机模式读写内存速度级别一致。

连续模式读内存:

连续模式写内存:

从测试结果来看,连续模式下,写略慢一些,但无论读写,都比随机模式要快近一倍。

因为R329开发板是使用TF卡启动,受系统和TF卡本身质量的制约,测试读写文件意义不大,故没有使用sysbench测试fileio。

接下来,使用iperf3测试网络性能,R329开发板距离AP大约2米,笔记本电脑距离AP大约2米,笔记本电脑和R329开发板之间距离大约15cm。以R329开发板和笔记本电脑分别作为服务器(server)和客户端(client),按照TCP和UDP模式进行网络传输测试。

先使用使用R329做server,电脑做client,分别测试TCP和UDP。

TCP模式测试:

服务器(R329开发板)显示:

客户端(笔记本电脑)显示:

验证TCP模式传输速率大约在12~13Mbps。

UDP模式测试:

服务器侧显示:

客户端显示:

从结果看来,UDP模式下,虽然没有丢包,但时延抖动非常大,传输效率很低。

再使用电脑做服务端,R329做客户端,重复上述测试:

TCP模式

服务端显示:

客户端显示:

速率较之前TCP模式有大幅度提升,应该是电脑性能远优于R329开发板的原因。

UDP模式传输

服务端显示:

客户端显示:

看起来有少量丢包,传输效率较之前也有提升。

网友:
UDP模式没有丢包,传输效率低应该是由于延抖动非常大造成

有少量丢包,是否数据包大,或者发送频率上调整一下

网友:
这个测试结果挺明显的!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