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网络标号报错解决方式

楼主:
问题描述:
    在Proteus仿真中,出现网络标号报错的问题

解决方式:
    将网络标号修改,例如,报错显示网络标号D5报错,课讲标号D5修改位P05,仿真即不报错。

网友:
这是为啥呢

网友:
我只解决了问题,不知道为啥这样。

我猜啊:

        1:是Proteus仿真程序的BUG,只要网络标号涉及D5,用了液晶显示元件,大概率会报错,显示标号逻辑错误,在未使用液晶显示元件仿真时,不会报错。

        2:可能真就是涉及逻辑错误了,但我改网络标号未动其他东西,仿真却正常通过了,不报错,这是我没想通的。

网友:
要看是报的什么错

有时确实是BUG

网友A:
尽量少用总线,容易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少用总线,容易报错

不用总线画图,图难看啊,密密麻麻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