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点电子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D1CS-D54测评

楼主:
一  测试环境

5V2A手机充电器头,炬为多功能DC测试仪,液体容器(量筒、饮料瓶盖),能点电子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D1CS-D54

二 测评原理

能点电子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D1CS-D54 为5V供电,开关量输出液位传感器,低电平有效。检测不到液体的时候输出引脚为高电平,检测到液体的时候,输出为低电平。

三 测评原理图

四 测试步骤

4.1 led模块led点亮电压、电流,不接传感器

电源电压4.948v,电流显示0.007A

4.2    接传感器,接led模块,无液体(水),这时候led点亮

 电压4.948v,电流在0.006A-0.008A之间跳动

4.3  接传感器,接led模块,有液体(水),这时候led熄灭

   电压4.948V,电流0.001A。这时候,因为传感器I/O输出低电平,led驱动电路关断,基本上无电流。因此,以下几种情况,电压、电流基本保持一致

有液体分以下几种情况:

1)水在量杯中,量杯壁厚2.5-2.6mm

2)泥水在量杯中,量杯壁厚2.5-2.6mm

3)水在盖子中,传感器浸入水中

  5 总结

能点电子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D1CS-D54为5V供电,开关量液位检测传感器,手册中说明检测过程中,液体和传感器最大间距2.5mm,实测2.5mm左右(量杯壁厚)可以正确检测液体有无的状态,另外由于传感器是密闭的封装,可以完全浸入液体中,另外外壳是塑料封装,具有一定的防腐蚀特性。另外由于传感器和检测的液体之间允许有2.5mm的间距,适用于非接触测量液位检测场合,对传感器进行二次封装,可以安装于一些特殊环境场合。

手册中显示有、无液体的时候,电流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测试的话,测试仪中显示电流在有、无液体的情况下,电流变化并不大,同时电流也非常小,1ma左右。适合嵌入式低功耗应用场合。

*注意,传感器需要注意检测面,检测面为无安装孔的那一面。

网友A:
液体和传感器最大间距2.5mm,可检测液体有无的状态

用途挺广的

网友B:
作为小型化的传感器,可以广泛应用,赞一个。

但作为电容式测量,有不少现成的产品,从工业级到民用,这个产品的卖点在哪里。

网友C:
实验器材挺专业。

网友D:
老哥的东西是真的专业,实验总结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的东西是真的专业,实验总结也好!!!

专业谈不上,就是尽量把产品特点从应用角度测出具体效果吧。要专业测评,还要专业仪器配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验器材挺专业。

见笑了,方便是挺方便的,专业就差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小型化的传感器,可以广泛应用,赞一个。 但作为电容式测量,有不少现成的产品,从工业级到民用,这 ...

其实这个里边还有一些指标没评价,比如价格、供货周期、稳定性等等
至于卖点嘛,那是厂家的事ヾ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体和传感器最大间距2.5mm,可检测液体有无的状态 用途挺广的

非接触式用起来就灵活好多

网友:
工作电流理论上不应该比官方数据手册中标注的低,检查一下你的测试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笑了,方便是挺方便的,专业就差点了…

哈哈,是的,电容式的不太适合用在实验器材上的,精确度不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验器材挺专业。

液位检测方案的我们有做了超声波原理、光学原理、电容式、电极式几种原理。内部测试对比,这个电容式的精准度和可靠性是比不上光电原理的,如果是用在实验器材上,建议你可以去了解光学原理非接触式的,虽然体积比电容式的大一些,但液位检测精度、重复精度、可靠性更高。

电容式的因为受工作原理影响,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比如金属物质、液体导电性、温湿度啥的,目前我们接触的应用设备基本上都是根据实际使用设备、场景定制灵敏度,这样才会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小型化的传感器,可以广泛应用,赞一个。 但作为电容式测量,有不少现成的产品,从工业级到民用,这 ...

工作电压、输出逻辑(正反逻辑)、灵敏度、线材端子都可以定制算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小型化的传感器,可以广泛应用,赞一个。 但作为电容式测量,有不少现成的产品,从工业级到民用,这 ...

这个的确需要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