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xSense R329开发板Armbian系统体验

楼主:
参考官方教程:https://wiki.sipeed.com/hardware/zh/maixII/M2A/MaixSense/start/first.html

上电后液晶屏上是有字符终端的,理论上插上外设就可以操作。但是一般通过串口或者网络访问开发板会更加方便。

如果要把信息输出到液晶屏,可以用输出重定向:
echo "x1816 say hello to EEWorld!" >/dev/tty0

摄像头测试
ffmpeg -i /dev/video0 -vframes 600  -s 240*240 -pix_fmt rgb565le  -vf transpose=2,transpose=2 -f fbdev /dev/fb0

贴个视频

画面有点延迟,准实时回放了摄像头采集的画面。

联网
使用nmtui交互式联网工具。
选择Activate a connection,连接WiFi。
注意由于硬件限制,5GHz的WiFi是不支持的,必须用2.4GHz的WiFi。

连上WiFi后就可以通过ssh登录开发板了,当然有外网了,也可以更新各种软件了。

系统自带的软件就不少,neofetch、htop、vim、tmux一应俱全。

型号和液晶屏分辨率都能正确显示。

CPU温度可以通过HTOP读取到,频率没有识别出来。

VIM已经预装了。

TF卡已经正确resize,32G的卡可用空间还有27G。

Python是非常新的3.9.2版

网友:
TF卡已经正确resize,32G的卡可用空间还有27G,用的空间可够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