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蓝讯【RT-Thread RISC-V 评估板】DS18B20测温

楼主:
DS18B20是我们常用的一款测温芯片,这次我们在AB32VG1评估板上挂载DS18B20实现测温功能。

DS18B20驱动时序可百度,这里不再赘述。

新建工程,添加测温代码如下:

#define DS18B20_DQ GET_PIN(E, 7) //DQ数据线

//复位DS18B20
void DS18B20_Rst(void)
{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OUTPUT); //输出模式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LOW); //拉低DQ
    rt_hw_us_delay(360); //拉低750us(480~960us)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HIGH); //拉高DQ
}

//等待DS18B20应答,有应答返回0,无应答返回1
uint8_t DS18B20_Check(void)
{
    uint8_t retry=0;
    //进入接收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等待时间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INPUT); //输入模式
    rt_hw_us_delay(15); //等待15~60us
    while(rt_pin_read(DS18B20_DQ)&&retry<30) //最多再等待120us
    {
        retry++;
        rt_hw_us_delay(1);
    };
    if(retry>=30)
        return 1; //120us未响应,则判断未检测到
    else
        retry=0;
    //DS18B20开始拉低DQ
    while(!rt_pin_read(DS18B20_DQ)&&retry<38) //最长拉低240us
    {
        retry++;
        rt_hw_us_delay(1);
    };
    if(retry>=38)
        return 1;
    return 0;
}

//写字节到DS18B20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int8_t dat)
{
    uint8_t j;
    uint8_t temp;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OUTPUT); //输出模式
    for(j=1;j<=8;j++)
    {
        temp=dat&0x01;
        dat=dat>>1;
        if (temp) //输出高
        {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LOW); //拉低DQ
            rt_hw_us_delay(1); //延时2us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HIGH); //拉高DQ
            rt_hw_us_delay(29); //延时60us
        }
        else //输出低
        {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LOW); //拉低DQ
            rt_hw_us_delay(29); //延时60us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HIGH); //拉高DQ
            rt_hw_us_delay(1); //延时2us
        }
    }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INPUT); //输入模式
}

//从DS18B20读位
uint8_t DS18B20_Read_Bit(void)
{
    uint8_t data;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OUTPUT); //输出模式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LOW); //拉低DQ
    rt_hw_us_delay(1); //延时2us
    rt_pin_write(DS18B20_DQ, PIN_HIGH); //拉高DQ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INPUT); //输入模式
    rt_hw_us_delay(2); //延时12us
    if(rt_pin_read(DS18B20_DQ)) //读DQ数据
        data=1;
    else
        data=0;
    rt_hw_us_delay(25); //延时50us
    return data;
}

//从DS18B20读字节
uint8_t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int8_t i, j, dat=0;

    for(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读取温度值
floa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int8_t sign; //温度符号,0为-,1为+
    uint8_t TL,TH;
    uint16_t temp;
    float temp1;

    DS18B20_Start ();
    rt_thread_mdelay(800);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DS18B20_Read_Byte();
    TH=DS18B20_Read_Byte();
    if(TH>7)
    {
        TH=~TH;
        TL=~TL;
        sign=0; //温度为负
    }
    else
        sign=1; //温度为正
    temp=TH; //高八位
    temp<<=8;
    temp+=TL; //低八位
    temp1=(float)temp * 0.0625; //转换实际温度
    if(sign)
        return temp1;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temp1;
}

uint8_t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int main(void)
{
    float Temperature = 0.0;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A.1");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DS18B20_DQ, PIN_MODE_OUTPUT);
    if(DS18B20_Init())
    {
        rt_kprintf(" Not detected DS18B20\n ");
    }
    else
    {
        rt_kprintf(" Detected DS18B20\n ");
    }

    while (1)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1000);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1000);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
        rt_kprintf("\nTemperature:%.1f", Temperature);
    }
}

由于RT-Thread的rt_kprintf无法打印浮点型数据,需对rt_kprintf进行如下修改

 同时添加头文件#include <stdio.h>
编译下载程序,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