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给一个变量赋值0时,直接写=0,而给它赋值0xffffffff时要写成=0xffffffffu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freebsder   参与回复

为什么给一个变量赋值0时,直接写*ram=0 即可,而给它赋值0xffffffff时要写成*ram=0xffffffffu,  以下是具体的代码

/********************************************************************************

  一、  ** \brief  液晶全显

******************************************************************************/

void  FullDisp(void)

{

    uint8_t tmp;

    volatile uint32_t *ram = NULL;

    ram = &M0P_LCD->RAM0;

    for(tmp=0;tmp<16;tmp++)

    {

        *ram = 0xffffffffu;

        ram++;

    }

}

/********************************************************************************

    二  ** \brief  清屏

******************************************************************************/

void  ClearDisp(void)

{

    uint8_t tmp;

    volatile uint32_t *ram = NULL;

    ram = &M0P_LCD->RAM0;

    for(tmp=0;tmp<16;tmp++)

    {

            *ram = 0;

            ram++;

    }

}

网友A:
数字前面的0是可以省略的,而其它值不可,不论几进值编码方式,0就是0,其它值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前面的0是可以省略的,而其它值不可,不论几进值编码方式,0就是0,其它值可能就不一样了。

非常感谢。但您 的说法有些奇怪,0就是0,在不同类型的数值型变量中1就不是1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前面的0是可以省略的,而其它值不可,不论几进值编码方式,0就是0,其它值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我,我问的是 数值后面为什么要带  字母  u   而不是  数值前面的0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我,我问的是 数值后面为什么要带  字母  u   而不是  数值前面的0X

u表示是无符号整数

网友:
数的表达遵循一个原则,高位为0则0可以省略,这是为了方便才如此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您 的说法有些奇怪,0就是0,在不同类型的数值型变量中1就不是1了吗

前面那位网友的表达正确。就你所言的1当然还是1,因为前面省略掉的是0,如果前面不是0而是其它数比如11,你还能省略成1么?

网友:
加不加无所谓,至少这里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