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2-上电/修改LED闪烁速度

楼主:
使用这个套件,只要下载SimplicityStudio-5就可以使用了

  安装这个软件时,杀毒软件可能报错,我选择不阻止安装即可。

    安装速度不算慢,不过要正常使用,还是要去官网进行登录或注册的,否则相关器件DEMO程序是不能下载的。

  软件打开后,需要连接器件:

  且在连接过程中,需要下载不少的器件库(SDK)。

需要一直联网。在这过程中,还要更新固件(更新固件后):

网友:
在下载的SDK中,我选择 Platform - Blink Bare-metal进行LED闪烁速度调整:

套件上电时,LED闪烁速度是1HZ,对应在bilink.C文件中,延时时间为500MS:

当TOOLGE_DELAY_MS改为100(5Hz):

网友:
大佬玩小壁虎,期待!

网友:
编译时,发现SimplicityStudio-5编译器是GUN ARM C

说实话,编译速度倒是挺慢的,较MDK慢不少。

网友:
使用官方文件,进行PWM调制LED,呼吸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