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静电

楼主:
ESD静电   如果单片机的IO口智能扛住6KV的静电,那增加TVS管,是怎么选型呢?主要是看哪个参数?不要搞一堆的计算,按经验说,从应用的角度。除了端口加TVS管,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元件要少!空间有限!

网友:
能扛住6KV的静电?

请问这个接触放电电压还是空气放电电压?

这只是ESD等级可分的为2kv 4KV,6KV,8KV 4个等级

要选择好TVS,这里楼主是防静电,应该是找ESD二极管,

然后根据电路系统的最大承受电压冲击,选择适合的钳位电压,,,

网友A:
楼主好像不想让讲道理,,,,

简单普及一下吧,

为什么要选择钳位电压?

就是说让TVS可以在几纳秒时间内将6KV或者8kV的高压钳位到钳位电压值,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受保护IC的安全,就这很简单,哪有“不要搞一堆的计算”

网友A:
楼主想要在单片机的IO口的ESD的TVS,要求回答者必须提供小封装,

建议用小封装封装:DFN1006,比SOT-23封装的要小,要薄

找一下型号:ESDA05CP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不想让讲道理,,,, 简单普及一下吧, 为什么要选择钳位电压? 就是说让TVS可以在几纳 ...

的确,经验都是经过多少次的计算的得出来的,还是要计算的

网友B:
TVS器件本身具有一定的ESD的耐受能力,最关键的特性是箝制电压(Clamping Voltage),此项特性决定了被保护的主芯片,在受到ESD的轰击时会遭遇多少的跨压在自身上,越高的箝制电压就表示主芯片受到损害的风险越高,足够低的箝位电压才能实现可靠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在单片机的IO口的ESD的TVS,要求回答者必须提供小封装, 建议用小封装封装:DFN1006,比SOT-23 ...

主要是看哪些参数  怎么根据电路选型呢  这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器件本身具有一定的ESD的耐受能力,最关键的特性是箝制电压(Clamping Voltage),此项特性决定了被保护的 ...

你是整改专业户?提供元件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看哪些参数  怎么根据电路选型呢  这些参数

工作电压和钳位电压

系统是5V,ESD的工作电压(VRWM)大于5V的

还有就是低电容的,相应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