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编程——ch340x驱动移植

楼主:
Linux驱动编程——ch340x驱动移植

主要概念:

ch340x驱动移植

作为通用器件,厂商都有提供适配各种平台的驱动。linux一般会提供驱动源码。

一般所谓驱动移植,就是将厂商的驱动源码拿来改一改,编译成自己系统版本适配的驱动。

ch340简介

usb转串口芯片,需要编写驱动。

实验目的:

移植,编译并加载官方 ch34x 驱动,实现 usb 转串口功能。

硬件电路:

开发板,一个 CH340 模块。

驱动源码下载:

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CH341SER_LINUX_ZIP.html

这里我选择 Linux 驱动

CH341SER_LINUX.ZIP 包含三个文件

ch34x.c ch34x 的驱动源码

Makefile 编译

readme.txt 一些版本及命令说明

代码:

我们主要修改 ch34x.c 两个地方

注释掉如下两行

修改Makefile,我没有使用自带的 Makefile,而是自己编写。

KERNELDIR := /home/sixer/imx_kernel/linux-imx-rel_imx_4.1.15_2.1.0_ga
CURRENT_PATH := $(shell pwd)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target := ch34x
obj-m := $(target).o
APP_NAME := $(target)_app

build: kernel_modules

kernel_modules: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modules

clean:
    $(MAKE) -C $(KERNELDIR) M=$(CURRENT_PATH) clean
#   rm -rf $(APP_NAME)

dir_exist = $(shell if [ -d "/nfsroot/$(target)/" ]; then echo "exist"; else echo "noexist"; fi)
$(info $(dir_exist))

install:
ifeq ("$(dir_exist)", "noexist")
    $(shell mkdir /nfsroot/$(target))
    #"文件夹不存在,已重新创建文件夹"
endif
#   arm-linux-gnueabihf-gcc $(APP_NAME).c -o  $(APP_NAME)
    cp *.ko  /nfsroot/$(target)/

编译运行:

make编译

生成目标文件 ch34x.ko

make install 将目标拷贝到 NFS 目录

插上我的 ch340 模块

insmod ch34x.ko 加载ch34x驱动

实验现象:

[root@iTOP-iMX6UL]# cd /mnt/nfs_dir/ch34x/
[root@iTOP-iMX6UL]# ls
ch34x.ko
[root@iTOP-iMX6UL]# insmod ch34x.ko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h34x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ch34x
[root@iTOP-iMX6UL]# usb 2-1.3: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ci_hdrc
ch34x 2-1.3:1.0: ch34x converter detected
usb 2-1.3: ch34x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root@iTOP-iMX6UL]#

总结:

加载完 ch34x 驱动,插上模块,系统立马识别出一路串口,说明我的移植成功。

微信号:

InsertingAll

网友:
ch340应该很早就支持了啊

网友:
这我要试一试,半年前跟沁恒的技术人员沟通了数次,最终无果。

网友:
仅仅是识别出一路USB恐怕还不能说明移植成功,要实际串口通信一下试试。

网友:
ch34x 的驱动linux官方代码就已经支持了,好像在driver/usb/serial下面。

网友:
这个不错喔,哥们实际测试下,看看行不行,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装ch34x驱动吧,移植称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