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b^2) 如何换算成 a^b 的多少次方,

楼主:
请问   a^(b^2)  如何换算成   a^b 的多少次方?如下图所示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b

请问您 是怎么算出来的?大神?

网友:
又是同一个问题,去另帖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 是怎么算出来的?大神?

额,这种题学过对数的都应该会吧!2种方法,

1.取对数,lna^(b^2)=b^2lna,(a^b)^x取对数得:bxlna=b^2lna....那么x=b.

2.拆开 b^2=b*b,,,那么a^(b^2)=a^(b*b)=(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