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版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开发板] - 6:“COM 已关闭”

楼主:
在测试的过程中遇到“COM 已关闭”的状况,板子上的通信端口不亮。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通信端口正常:

这是故障视频: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USB口驱动吗,卸载驱动重新装

网友A:
板子供电是否正常?断电重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供电是否正常?断电重启呢?

供电正常,没有重启按键,断电重启结果不变。将数据/电源线换成电源线(USB-B),结果还是一样。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没有重启按键,断电重启结果不变。将数据/电源线换成电源线(USB-B),结果还是一样。

波特率是不是一样得?也可以试试把电脑得所有串口端口重置后,在试试。另外查看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C:
是不是没进入某种模式,软件识别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一样得?也可以试试把电脑得所有串口端口重置后,在试试。另外查看驱动是否正常

所有串口重置,怎么做?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进入某种模式,软件识别不到。

现在是设置都没办法。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设置都没办法。

想起来了,似乎在起先的PDF中提到跳线帽的作用,我查查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找了解决办法,在这个窗口的左上角:

出现新的问题:

看来是这里选择的原因——不能选择“低速模式”,可以先选择“擦除”,继而选择“下载”: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那就是模式没弄对是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