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创建工程再用keil RTE生成的模块,但RTE生成的代码重复了,如何禁用重复的?

楼主:
要使用 RTE环境搭建  RL-USB 或者 RL-TCPnet 或者CMSIS-Driver -SPI/CAN; 然后基础的代码又必须添加,否则 就不能使用RTE生成的代码

如图中所示, 用小圆圈禁止符号禁用掉 重复的代码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提示一点,头文件添加是要用RTE提供的

网友:
可以在CMSIS设置中配置,可以勾选掉

网友:
这个不好弄,你看看能不能屏蔽stm32cubemx添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