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a^2) 如何换算成 (X^a)^? ?代表多少次方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 X^(a^2) 如何换算成 (X^a)^?          ?代表多少次方,如下图所示

网友:
换底公式算呗。

网友:
非常感谢。感觉 一头雾水,可否错误手工写一下解题过程,而后拍个图片发上来。非常感谢。

网友A:
 X^(a^2)=X^(a*a)=(X^a)^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a^2)=X^(a*a)=(X^a)^a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本来不应该回复这种初等数学的问题,应该让你自己思考得出答案,尤其是chunyang已经给出结果情况下更应该让你自己思考。

但chunyang给出答案后你竟然说没学过。所以还是掰开揉碎一步一步给出过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你这个问题,倒不是 “不能这样问” 的问题,但叙述不清楚。要叙述清楚,应该说:已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原式两边取对数,得

由此可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由上式解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这本是高中数学内容。讲对数时,老师课后留这样一 道题,是完全正常的家庭作业。

看来,你不仅没有大学工科普通物理的基础,就连高中数学的基础都很不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在4楼chunyang使用的是指数运算公式

这个公式你可别告诉我没有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显然,4楼chunyang的方法比我前面列出的取对数方法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高中一般先讲指数运算,然后讲对数运算。所以chunyang给出的答案应该是高中课程里面先讲到的内容,而我给出的答案是后讲到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X^(a*a)=(X^a)^a  这个公式没学过吧?这样操作,对吗?

但若原式中指数不是2,而是一般的正实数 n,如下式

那么求 y 就只能使用我所列出的使用对数运算的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X^(a^2)=X^(a*a)=(X^a)^a

看我特意给出的中间步骤,之所以要把a^2这么浅显的表达写成a*a,就是为了提醒你套用指数运算公式。你把公式早就还给了老师,却说没学过,这个锅你老师肯定不背。

网友:
晕,才发现回复错了楼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特意给出的中间步骤,之所以要把a^2这么浅显的表达写成a*a,就是为了提醒你套用指数运算公式。你把公 ...

有这么个公式吗,真没留意过。这公式名叫什么,我上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个公式吗,真没留意过。这公式名叫什么,我上网查查

此式我在11楼已经贴出来了。没有看见?还是和5楼你贴出来的公式对不上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特意给出的中间步骤,之所以要把a^2这么浅显的表达写成a*a,就是为了提醒你套用指数运算公式。你把公 ...

非常感谢。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个公式吗,真没留意过。这公式名叫什么,我上网查查

想要上网查的话,关键词 “指数运算” 到百度上搜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个公式吗,真没留意过。这公式名叫什么,我上网查查

现在这部分内容好像已经放到初中一年级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个公式吗,真没留意过。这公式名叫什么,我上网查查

前帖说的清清楚楚——“为了提醒你套用指数运算公式”!非要我单独说“指数运算公式”你才能注意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

昨天又想了想,我在14楼所说 “但若原式中指数不是2,而是一般的正实数 n,那么求 y 就只能使用我所列出的使用对数运算的方法了”,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

如果原式中指数不是 2,而是一般的实数 n,仍然可以使用指数运算公式来求出 y

因为 任意实数 n 总可以写成 1+(n-1),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

所以,即使指数不是 2 而是一般实数 n,求指数 y 也并不需要两边取对数,简单地使用指数运算公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

还是4楼 chunyang 的方法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

希望你能看明白24楼推导过程,这个推导过程比9楼推导过程清晰而且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式中指数不是 2,而是一般的实数 n,仍然可以使用指数运算公式来求出 y。 因为 任意实数 n 总可 ...

非常感谢。今天又温习了一遍,终于看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