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tasheet的一个问题?

楼主:
昨天偶然找到一份关于AD637的Datasheet,里面的第二页是它的相关资料链接。

我看ADI官网上的Data 里面没有这一页,然后我平时常用的ALLDatasheet里面也没有这一页。

想请教各位  从哪里能找到这种包含相关资料的手册呢?

如图:

网友A:
楼主截图没传上来,再传一下吧。

网友B:
直接打电话联系技术人员

网友:
麻烦帮忙将KiCAD的PCB转成Altium Designer格式

我看到的第二页没有你说的资源链接,你的那页是什么样的?里边都有哪些资源?

网友C:
链接可能更该,去下载最新版的器件手册,同时在产品页里找器件手册以外的其它的资料,最好上英文官网。

网友:
不好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再次编辑也出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电话联系技术人员

请问您说的是官方的技术人员吗?

在校学生,没太接触过相关技术人员。

网友:
嗷嗷嗷,我傻了。 没看清发图片的那个要求。 现在已发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的第二页没有你说的资源链接,你的那页是什么样的?里边都有哪些资源?

因为上传不了图片,所以就用文字答复了哈

里面有ADI写的关于这个AD637的应用手册,还有一个应用指导,关于有效值转换DC的。

还有一些这个芯片官方的连接,比如封装、SPICE模型  就这样

我是觉得这里总结的很好,然后来请各位前辈指路,有没有好的途径检索出来的信息就遮掩

以后检索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可能更该,去下载最新版的器件手册,同时在产品页里找器件手册以外的其它的资料,最好上英文官网。

嗯 学到了

我是觉得他这个整理的很好,所以就来请教各位前辈哪里有这样整理好的内容呢.

谢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截图没传上来,再传一下吧。

已发,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9-14 17:45 我看到的第二页没有你说的资源链接,你的那页是什么样的?里边都有 ...

是不是官网的这些资料?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637.html#product-evaluationki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官网的这些资料?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637.html#product-evaluationkit ...

嗯 基本上是这些资料。

有一点就是我看这个手册山的 文档一项,比官网给的信息全一点。

比如:这个给了AN-653和AN-268。但是官网只给了跟AD637直接相关的AD-268文档。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专门一个网站总结这的Datasheet是做了总结的呢?

还是说尽量参考官方的资料合适呢?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基本上是这些资料。 有一点就是我看这个手册山的 文档一项,比官网给的信息全一点。 比如:这个 ...

AN-653在官网可以检索到,我觉得还是以官方为主(因为官方一般会保持一个最新版本),然后再多方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基本上是这些资料。 有一点就是我看这个手册山的 文档一项,比官网给的信息全一点。 比如:这个 ...

嗯 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