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2VG1开发板测评】RTC电子时钟

楼主:
AB32VG1内部配有RTC计时器,使用它来计时可免除计时中的进制转换问题,将RTC与OLED屏相结合可轻松地实现电子时钟的功能。

以RTC实现电子时钟功能的步骤如下:

1. 创建一个基于AB32VG1开发板的RT-Thread新项目;

2. 在左侧资源管理器中点击“RT-Thread Setting”,然后选取“更多配置”;

3. 选取“硬件”选项卡,按图1所示进行设置;

图1功能配置

4. 按“Ctrl + S”进行保存,以使RT Thread的配置生效;

5. 在左侧资源管理器的application下,新建一个文件rtc_test.c,其内容为:

  • #include <rtthread.h>
  • #include <rtdevice.h>
  • static int rtc_sample(void)
  • {
  • rt_err_t ret = RT_EOK;
  • time_t now;
  • /* 设置日期 */
  • ret = set_date(2021, 06, 02);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set RTC date failed\n");
  • return ret;
  • }
  • /* 设置时间 */
  • ret = set_time(11, 15, 50);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set RTC time failed\n");
  • return ret;
  • }
  • /* 延时3秒 */
  • rt_thread_mdelay(3000);
  • /* 获取时间 */
  • now = time(RT_NULL);
  • rt_kprintf("%s\n", ctime(&now));
  • return ret;
  • }
  • /* 在 APP 级自动执行该函数 */
  • INIT_APP_EXPORT(rtc_sample);

6. 对程序进行编译和下载,其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即按下tab键可查看所支持的指令,若键入date指令,则可查看时间值。

图2完成编译

图3完成下载

图4 测试结果

图5查看指令

若将主程序修改为以下内容:

  • #include <rtthread.h>
  • #include "board.h"
  • #include <rtdevice.h>
  • int rtc_sample(void)
  • {
  • rt_err_t ret = RT_EOK;
  • /* 设置日期 */
  • ret = set_date(2021, 06, 02);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set RTC date failed\n");
  • }
  • return ret;
  • /* 设置时间 */
  • ret = set_time(11, 15, 50);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set RTC time failed\n");
  • }
  • return ret;
  • }
  • int main(void)
  • {
  •     time_t now;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     rt_kprintf("Hello, world\n");
  •     rtc_sample();
  •     /* 延时3秒 */
  •     rt_thread_mdelay(3000);
  •     while (1)
  •     {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         rt_thread_mdelay(500);
  •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         rt_thread_mdelay(500);
  •         /* 获取时间 */
  •         now = time(RT_NULL);
  •         rt_kprintf("%s\n", ctime(&now));
  •    }
  • }

在编译下载后,其运行结果则如图6所示。

图6 测试结果

在添加OLED屏显示后,其关键程序如下:

  • void OLED_ShowStringk(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
  •     unsigned char j=0;
  •     uint8_t b;
  •     while (j<24)
  •     {
  •           if(j==11)
  •           {
  •              y=2;
  •              b=x;
  •              x=0;
  •           }
  •           if(j==20)
  •           {
  •              y=0;
  •              x=b;
  •           }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           x+=8;
  •           j++;
  •     }
  • }
  • static int rtc_sample(void)
  • {
  • rt_err_t ret = RT_EOK;
  • ret = set_date(2021, 9, 12);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set RTC date failed\n");
  • return ret;
  • }
  • /* 设置时间 */
  • ret = set_time(21, 23, 50);
  • if (ret != RT_EOK)
  • {
  • rt_kprintf("set RTC time failed\n");
  • return ret;
  • }
  • return ret;
  • }
  • int main(void)
  • {
  •     time_t now;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     rt_kprintf("Hello, world\n");
  •     rtc_sample();
  •     pin_scl = rt_pin_get("PE.3");
  •     pin_sda = rt_pin_get("PE.2");
  •     rt_pin_mode(pin_scl, PIN_MODE_OUTPUT);
  •     rt_pin_mode(pin_sda, PIN_MODE_OUTPUT);
  •     OLED_Init();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0,"AB32VG1 RISC-V",16);
  •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     /* 延时1秒 */
  •     rt_thread_mdelay(1000);
  •     OLED_Clear();
  •     while (1)
  •     {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         rt_thread_mdelay(500);
  •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         rt_thread_mdelay(500);
  •         now = time(RT_NULL);
  •         OLED_ShowStringk(0,0,ctime(&now),16);
  •     }
  • }

图7 运行效果

网友A:
RTC电子时钟介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子时钟介绍详细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