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开发板] - 9:WDT

楼主:
参考例程 - https://docs.qq.com/doc/DTVVWWXpLRVl6cER2?_t=1626260921919(第八例)

首先,在项目中的“RT-Thread设置”中的“硬件”目录下,打开看门狗定时器:

不做其他任何工作,生成的主程序代码是这样: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board.h"

int main(void)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Hello, world\n");

    while (1)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
}

在上述主程序中加入两段代码,其一:

rt_device_t watchdog = rt_device_find("wdt");
rt_uint32_t timeout = 4; //设定看门狗2048ms后溢出
rt_device_control(watchdog, RT_DEVICE_CTRL_WDT_SET_TIMEOUT, &timeout);
rt_device_control(watchdog, RT_DEVICE_CTRL_WDT_START, RT_NULL);

加在"while(1)"之前。

其二:

rt_device_control(watchdog,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NULL);
rt_kprintf("feed dog\n");

加在"while(1)"里边。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对教程做的内容补充是,要想看到WDT的效果,需要将这一句:

rt_device_control(watchdog, RT_DEVICE_CTRL_WDT_KEEPALIVE, NULL);

在注释和取消注释之间做一切换,分别观察效果。

这是加上注释的效果:

这是取消注释的效果: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来坑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来坑不少。。。

就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AB32VG1只是开了个头,距离成为“RISC-V 时代的 Arduino”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