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计算,TVS元件的耗散功率大于按这个标准的波形功率就可以?这里测试波形...

楼主:
TVS管选型计算,TVS元件的耗散功率大于按这个标准的波形功率就可以?这里测试波形的功率计算,没看懂

网友A:
TVS二极管的峰值脉冲功率额定值定义为设备在给定脉冲条件下消耗的瞬时功率,并且是在给定瞬态事件期间TVS管中消耗的功率的度量。它通过以下关系式计算:P PP = V C x I PP,其中P PP =峰值脉冲功率(W),V C =钳位电压(V),I PP =峰值脉冲电流(A)。

Pp = Vc X lpp

用于静电放电(ESD)保护的许多小功率TVS二极管使用是8 /20µs脉冲作为参考。

当考虑TVS管子的额定脉冲功率的参数时,要考虑到实际的暂态脉冲波形。如果实际脉冲的持续时间比10/1000us的短,则TVS管子可以吸收比额定脉冲功率值更大的暂态功率,管子自身不会被损坏。

实际应用中应估计TVS管子在雷击浪涌过电压时可能吸收的最大功率,并按照暂态电流波形的实际持续时间选取TVS管的脉冲功率值。如果需要在恶劣环境下使用,可以采用增强型保护设计(分级防护)。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二极管的峰值脉冲功率额定值定义为设备在给定脉冲条件下消耗的瞬时功率,并且是在给定瞬态事件期间TVS管 ...

看来你是专业的

1.10/1000us是意思?

2.双向TVS和单向TVS区别?分别在什么场合使用

3.以上计算并没有针对我那个图的计算

网友A:
1)10/1000 μs波形,简单意指:上升沿是10us,半峰值是1000us,标准IEC61000-4-5有详细定义。

2)双向TVS常用于交流电或来自正负双向脉冲的场合,如果电路只有正向电平信号,单向TVS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说的电阻是2R啊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的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的曲线

10/1000μs的测试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1000μs的测试波形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1000us占10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1000us占10us?

4楼 浪拓电子的网友 介绍的还不清楚吗

建议把人家的回复人真看一下,很专业的解释

网友:
4 楼已经解释 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1000 μs波形,简单意指:上升沿是10us,半峰值是1000us,标准IEC61000-4-5有详细定义。 2)双 ...

为什么不是全峰值呢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1-9-16 19:48     4楼 浪拓电子的网友 介绍的还不清楚吗 建议把人家的回复人真看一下,很专业的解 ...

我回复的时候  他这个还没发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