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能点科技有限公司D1CS-D54單點電容液位感測器测试报告

楼主:
深圳市能点科技有限公司D1CS-D54單點電容液位感測器测试报告

1:应用预期

拟用此传感器测量一相对密闭容器内液位的高度。密闭容器内的液位由旁出的侧位细引出管观察与监测。

2:测试描述

将传感器固定在外径9.53mm,内径6.35mm(壁厚1.6mm)的特氟龙材质的透明管子上。管内的被测介质为水。

3:测试环境

(1)5V电压

(2)室内温度25℃;湿度30%

4:测试流程——预期的应用没有实现预期逻辑输出

(1)给传感器加电,管内无水时,输出5V

(2)移动传感器至有水位置,传感器输出没有变化

(3)用手封堵传感器,可以读出传感器在有封堵和无封堵时的输出变化

5:基本性能测试

(1)换成外径28mm的胶棒,可检测到胶水有/无的变化

(2)换成长方形饭盒,继续以水为介质,可检测到水有/无的变化

(3)用相同的饭盒,换成颗粒固体(米),检测不到变化

6:一些分析

(1)【4】是本传感器预期的应用,但没能实现预期的逻辑。结合5(1)、5(2)的测试,可证明拿到的这款传感器在一定条件下,可实现对液体(水、胶水)有无的检测

(2)5(3)的测试证明,该传感器仅适用于检测液体,与厂家声明的预期应用相符。

(3)【4】的不成功,应是该款传感器对被检测容器的接触面积有最小要求,否则无法建立逻辑。

7:改进建议:

(1):增加电源指示灯

(2):增加输出状态指示灯【本传感器的输出是负逻辑,空/+,有/-】。希望输出状态指示灯为正逻辑

(3):对于(细)管型应用,应标出能可靠检测的最小管径(本测试,9.53mm外径不可用。28mm外径可用)

(4):以醒目的方式标注感应(与被测容器的贴合)面

网友:
关于测试结果与分析:
测试:将传感器固定在外径9.53mm的透明管子内的水位,移动传感器至有水位置,传感器输出没有变化。将容器更换为外径28mm的胶棒、长方形饭盒,分析在特定条件下,这款传感器可实现对液体(水、胶水)有无的检测

回复:关于您第6点分析是对的,目前这个传感器设定的灵敏度是根据大部分应用场景设置的,传感器接触被测液体容器面积少的情况下,会无法工作,需要传感器整个检测面完全紧贴水箱(被测容器)。

再次感谢您的建议,欢迎回复沟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