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端口使用时的竞争-冒险现象

楼主:
在使用华大单片机时对GPIO操作是最基础的操作,即使这种操作如果不注意还是会掉到坑里去。
   例如:使用同一组GPIO端口中的两个引脚(PA00和PA01)做输出,PA00在主循环中改变输出状态,PA01通过中断方式改变输出状态。正常的情况应该是PA00只在主循环中改变输出状态,而PA01只会在中断发生时改变输出状态。但是,随着程序运行时间的加长或者在主循环中提高PA00输出的频率,会发现本应该在中断中完成状态改变的PA01,个别时候状态会不发生改变。而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断点,进行debug发现中断可以正常进入,也能正常改变PA01的输出状态。要想分析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可以从官方提供的DDL库入手来分析。华大单片机M0+系列芯片在对GPIO端口输出电平操作时,DDL库提供了如下两种方法:

方法1

/*****************************************************************************

 ** \brief GPIO IO输出值写入

 **

 ** \param [in]  enPort          IO Port

 ** \param [in]  enPin           IO Pin

 ** \param [out] bVal            输出值

 **

 ** \retval en_result_t           Ok          设置成功

 **                                         其他值    设置失败 ******************************************************************************/

en_result_t Gpio_WriteOutputIO(en_gpio_port_t enPort, en_gpio_pin_t enPin, boolean_t bVal)

    SetBit(((uint32_t)&M0P_GPIO->PAOUT + enPort), enPin, bVal);    return Ok;

}

方法2:

/*******************************************************************************

 ** \brief GPIO IO设置

 **

 ** \param [in]  enPort          IO Port

 ** \param [in]  enPin           IO Pin

 **

 ** \retval en_result_t           Ok        设置成功

 **                                        其他值   设置失败 ******************************************************************************/

en_result_t Gpio_SetIO(en_gpio_port_t enPort, en_gpio_pin_t enPin)

    SetBit(((uint32_t)&M0P_GPIO->PABSET + enPort), enPin, TRUE);    return Ok;

}

/******************************************************************************

 ** \brief GPIO IO清零

 **

 ** \param [in]  enPort          IO Port

 ** \param [in]  enPin           IO Pin

 **

 ** \retval en_result_t           Ok        设置成功

 **                                         其他值  设置失败 ******************************************************************************/

en_result_t Gpio_ClrIO(en_gpio_port_t enPort, en_gpio_pin_t enPin)

    SetBit(((uint32_t)&M0P_GPIO->PABCLR + enPort), enPin, TRUE);    return Ok;

}

方法1是对整个PxOUT寄存器进行的操作,查看华大单片机用户手册关于此寄存器的说明; 当PxOUT寄存器对应位为1时,对应的引脚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
   方法2是通过置位寄存器引脚对应位的置1完成引脚输出高电平的操作,寄存器说明。

通过清零寄存器引脚对应位的置1完成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操作,寄存器说明

如图:

上述输出不正常的现象是因为使用了方法1进行的操作。在主循环中对PA00输出状态的改变通过PAOUT寄存器来完成,假如PORTA所有引脚都为低电平时,让PA00输出高电平,方法1的操作是把0X0001写入到PAOUT寄存器就可以实现。在ARM的汇编指令中要把0X0001写入到PAOUT必须借助于通用寄存器 (r0~r7)来实现。当CPU刚完成0X0001移入到通用寄存器时,中断发生,CPU会把通用寄存器保存起来,然后响应中断,在中断中PA01输出高电平PAOUT值为0X0002,之后退出中断。退出中断后,CPU会恢复中断之前通用寄存器的值(0X0001),再继续把通用寄存器的值存入到PAOUT。这时PAOUT的值是0X0001,只有PA00输出高电平,而PA01没有输出高电平。这种现象就是华大MCU端口使用时的竞争-冒险现象。
   在使用华大芯片的时候不希望这竞争-冒险现象出现,通过方法2的操作完全可以避免此现象的出现。因为方法2是对寄存器的位进行操作,每次操作的时候只有对应的位进行置位或清零,其它位值为0的时候不影响输出的结果 。
   建议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对GPIO端口输出操作时,使用方法2的方式来操作。

网友:
亲,不光是华大,任何单片机只要采取了 读改写 操作寄存器的方式来操作IO的输出寄存器,都会出现这问题。事实证明,尽量不要在中断里操作IO或者外设,因为中断和你的主循环现在相当于两个线程,两个线程访问的资源不加锁的话肯定会出问题,要么你在循环里操作IO前关中断,之后开中断,要么你给要操作的IO加锁标志,避免程序同时操作同一个寄存器。所以才有了单周期IO控制寄存器,你只需要往对应的set或者reset寄存器里填数就行了,只有写,没有读操作,安全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