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的DXF,用CAD打开之后怎么2D线条变成很粗的线了?

楼主:
PADS导出的DXF,用CAD打开之后怎么2D线条变成很粗的线了?如图所示,线条变成很粗的一股线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原因可能与PADS的图的线层有关

下面几项看是否有关

1.注意输出单位是公制

2.可以改用autocad低版本格式打开

3.在cad中,重置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因可能与PADS的图的线层有关 下面几项看是否有关 1.注意输出单位是公制 2.可以改用autocad ...

按楼主的好好检查一下。我之前也导过,总是不好用,后来就只用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