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量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
电容容量和频率的关系

一般用EMC设备一扫,超标的频率就出来了。频率就已知了。然后根据截止频率的计算公司f=1/2π
RC或者1/2π根号LC算出C或者L的值?

比如这里:250MHZ用820pF的电容去滤波,160MHZ以下用1nF&100nF电容滤波,10nF针对50MHZ

关键是很多电路R都不知道是多少,那怎样算出C;LC滤波电路这里L是已知的,所以可以算出C

网友A:
何为EMC设备一扫?

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B:
EMC不是电磁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为EMC设备一扫? 遇到了什么问题

如何根据频率计算C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C不是电磁兼容吗

是啊

网友C:
你这个是仿真软件出来的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仿真软件出来的  还是

仿真软件是可以出来 但是一般的电容参数也会给这个指标

网友B:
一般L  和 C都有一个起始点和谐振频率范围 的  比如说锥形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L  和 C都有一个起始点和谐振频率范围 的  比如说锥形电感

版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C:
值出来了,那怎么连接呢?L和C,而且没有R啊

网友:
这个是  10M的   50到200欧  皮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值出来了,那怎么连接呢?L和C,而且没有R啊

网友C:
你这软件上传下 ,,只有LC    没有R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软件上传下 ,,只有LC    没有RC吗

上面有名字  RFsim99你自己搜索下载看看    那个是可以自己修改的   随你换什么器件

网友:
再有就是你用ADS也可以 实现上面的东西

网友B:
你用ADS稍微方便一些 就是软件稍微大一点  安装些许复杂一点点  不过网上都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ADS稍微方便一些 就是软件稍微大一点  安装些许复杂一点点  不过网上都有教程

版主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ADS稍微方便一些 就是软件稍微大一点  安装些许复杂一点点  不过网上都有教程

我们是要计算选择R  C那最终出来的线路阻抗是哪个值(图中)

网友B:
是看你从什么阻抗匹配到什么阻抗  都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两个Term  的阻抗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看你从什么阻抗匹配到什么阻抗  都是可以的

Term1是芯片出来的阻抗,然后RC那些是匹配电路,Term2是天线的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erm1是芯片出来的阻抗,然后RC那些是匹配电路,Term2是天线的阻抗?

可以这样理解  就看你是从什么到什么   你总得直到前后的阻抗然后用什么来匹配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就看你是从什么到什么   你总得直到前后的阻抗然后用什么来匹配它

所谓的匹配是匹配芯片输出的阻抗还是天线的阻抗呢?芯片输出的阻抗还真是不知道。天线的阻抗一般都是已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匹配是匹配芯片输出的阻抗还是天线的阻抗呢?芯片输出的阻抗还真是不知道。天线的阻抗一般都是已知 ...

芯片有啊    一般窄带的阻抗都比较偏大   宽带的偏小   有的  天线一边都用变阻器    各大器件厂商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啊    一般窄带的阻抗都比较偏大   宽带的偏小   有的  天线 ...

天线一边都用变阻器 ,那岂不是阻值=阻抗了?这种用法还真没遇到过,如果可以那很方便调试

网友:
极点讲的挺好理解,正零点和负零点又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