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测评] 电容-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的再认识

楼主:
前面已就电容-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对不同容器材质的检测效应加以介绍,本次就对不同检测物的效应加以测试,并增添了新的提示器件。

就提示器件来讲,可采用的有2种,一类是通过看,以发光类器件来实现,如发光二极管灯;另一类则是靠听,如采用蜂鸣器等。当然从可视的角度讲,就以看为主了。

就传感器的输出来讲是:有水输出低电平,无水输出高电平。

对本人使用的发光模块来讲是:高电平发光,指示无水;低电平熄灭,指示有水。

就手头的蜂鸣器来讲是:低电平报警,提示有水;高电平不响,说明无水。

图1是蜂鸣器的测试效果图,因为没有声音就只能承认这个结果了。

图1 蜂鸣器测试

下面就几种液体物质加以检测,依次是:酒精、花露水、啫喱、油等。

由于前面对水已检测过,这里从略。

1. 酒精

对酒精的检测如图2至图4所示,证明识别有效。

图2可在状态

图3液面之下

图4液面之上

2. 花露水

对花露水的检测如图5和图6所示,证明识别有效。

图5液面之下

图6液面之下

3.啫喱

对啫喱的检测如图7至图9所示,证明识别有效。

图7空置状态

图8分界线之内

图9分界线之外

4. 油

对油的检测如图10和图11所示,证明识别有效。

图10液面之上

图11液面之下

新用途与新结论:电容-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不但可以检测液体的有无;还能在不可视的情况下,对液位界面进行检测。

对液体的介质检测至此应该说已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但后面的检测可以说是一个新发现,其测试介质是黍米。

我们知道液位传感器就是检测液体的,而容器以便是固体的应该是不受影响的,那黍米算个啥呢?

还是看图12和图13的实验结果吧!

图12分界面之下

图13分界面之上

这说明啥?

液位传感器能检测谷物的有无及分界面!

让人想不到吧!该去申请个专利了。

检测演示:

网友:
液位传感器能检测谷物的有无及分界面,可以延伸到进行边缘计算了

网友A:
这个很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用啊。

确实喜欢这款传感器,有用且好用!!!

网友B:
意外的测量结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外的测量结果!!!哈哈。

意外的测量,意外的收获!!!

网友:
可以申请专利,很厉害

网友C:
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

1、该产品的测量的启动时间是多久,

2、测量时滞是多久

3、因为液体的导电率不同,会不会存在一些假水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 1、该产品的测量的启动时间是多久, 2、测量时滞是多久 3、因为液体的导 ...

需精密检测的参数请与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