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集成16位ADC的单片机很少

楼主:
上面上常见到的大多数单片机都是12位的ADC,为什么集成16位ADC的单片机很少。是不是16位的ADC在某些方面有特殊要求

网友A:
主要是外围电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一般能做到满足12位采集的电路不好设计,

除了分析用途外,工业上大部分满足0.1%FS的要求就可以,

所以导致内置的AD都在8-12位之间。

网友:
还有成本问题。

网友:
ADI有很多款这类型的ADI芯片

MSP430有MSP430F42系列

STM32有很多款有

。。。很多家

国产也很多

华芯微特的有SWM181系列

其实很多的。你找找就知道了。

并不是所有芯片都要这个。有些产品根本不用adc 位数多了估计也是浪费。

如果真是想用16位ADC,要求也高,ADI的 TI的蛮好的。。。

也可以用个便宜的CPU+16位ADC芯片实现,也蛮好的。

网友:
比如用个STC89SXX +ADS1110(ADI的16位ADC) 4元+6元。 10元搞定。

或者用个AT32F421  +ADS1110(ADI的16位ADC)                     差不多价格。

网友:
1、设计成本, 如果用IP集成, IP费用不算低, 在单片机里是否合适是个问题。另外无论是自研还是用IP, 高精度的ADC在混合芯片设计中, 都有一定挑战的, 比如噪声, 因为都在一个die上边, 而且die还特别小, 比单独一个ADC/DAC die复杂得多

2、测试成本, 据我所知,ADVANTEST一块24bit AVI64板卡, 要10万美金以上, 如果使用专门的ADC测试设备配合ATE的话, 也是一样的, 比如NI的测试盒, 比板卡还要贵。

当然也有特殊需求的, 就是要求这么高位数, 成本不是问题, 卖的贵就是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原因。并不是非要使用16位ADC,我的产品也都是12位内置ADC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12-bit ADC采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转换出来的数值的分布情况。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服装店用的那种软尺,刻度只到厘米或者半厘米。你说,分辨率不够啊,为什么不印上毫米刻度甚至半毫米的刻度呢?其实就算印上去了,测量的精度也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外围电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一般能做到满足12位采集的电路不好设计, 除了分析用途外,工业上大部 ...

主要是外围电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一般能做到满足12位采集的电路不好设计,

除了分析用途外,工业上大部分满足0.1%FS的要求就可以,

所以导致内置的AD都在8-12位之间

       ---   + 成本问题  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