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网站上DK251 CA251 A251 有什么区别,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KEIL网站上DK251  CA251  A251 有什么区别,如下图中红框所示

网友:
DK251:针对MCS 251微控制器系列的DK251开发工具套件,支持所有现有的251系列微控制器,你可以使用其强大的251(源模式)指令集,来编写和测试C或者汇编程序。

拥有DK251专业开发工具套件,能够轻松使用251系列的片上外设及其他关键功能。

CA251编译器套件:

针对MCS 251微控制器系列的CA251编译器套件,支持所有现有的251系列微控制器,你可以使用其强大的251(源模式)指令集,来编写和测试C或者汇编程序。

拥有CA251编译器套件,能够轻松使用251系列的片上外设及其他关键功能。

  • μVision
    • 集成开发环境
  • Keil251编译工具
    • A251宏汇编器
    • C251 ANSI C 编译器
    • L251 code-banking链接器
    • OH251 Object-HEX转换器

 A251汇编器套件:

 针对MCS 251微控制器系列的A251汇编器套件,支持所有现有的251系列微控制器,你可以使用其强大的251(源模式)指令集,来编写和测试C或者汇编程序。

拥有A251汇编器套件,能够轻松使用251系列的片上外设及其他关键功能。

  • μVision
    • 集成开发环境
  • Keil251编译工具
    • A251宏汇编器
    • L251 code-banking链接器
    • OH251 Object-HEX转换器

网友:
界面里都有说明,把界面中的英文看懂即可获知,包括有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网友:
你关注这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