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P语音芯片的音质好坏是根据什么区分?

楼主:
OTP语音芯片是将语音信号通过采样转化为数字,存储在IC的ROM中,再通过电路将ROM中的数字还原成语音信号。

根据语音芯片的输出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种是PWM输出方式,一种是DAC输出方式,PWM输出音量不可连续可调,不能接普通功放,目前市面上大多数语音芯片是PWM输出方式。另外一种是DAC经内部EQ放大,该语音芯片声音连续可调,可数字控制调节,可外接功放。

普通语音芯片放音功能实质上是一个DAC过程,而ADC过程资料是由电脑完成,其中包括对语音信号的采样、压缩、EQ等处理。

录音芯片包括ADC和DAC两个过程,都是由芯片本身完成的,包括语音数据的采集、分析、压缩、存储、播放等步骤。

ADC=Analog Digital Change 模数转换

DAC= Digital Analog Change 数模转换

音质的优劣取决于ADC和DAC位数的多少。例如:20秒到 340秒,最低从10秒到340秒.语音芯片直观的从名称上来看,就是与语音有关的芯片,语音就是存储的电子声音,凡是能发出声音的芯片,就是语音芯片,俗称声音芯片,英文准确些来说应该是Voice IC. 在语音芯片的大家庭中,根据声音的类型不同可分为(Speech IC)和(Music IC)两种.这儿应该算是语音芯片专业的区分方法.

OTP(One Time Programable)是指一次性可编程语音芯片,语音只能烧写一次,适合应用在不需要修改语音、语音长度短的场合,从放音的长度上可以分为10秒、21秒、42秒、85秒、170秒、340秒。OTP语音芯片的特点是单芯片方案、价格便宜,适合中小型批量生产,即便是小数量生产也可以及时拿货。主要应用在中低端玩具、电子琴、电动车等产品上。

FLASH ROM和EEPROM的共性是可重复擦写、存储空间大,可随意更换控制方式和语音内容,能存储更大的语音文件。EEPROM通常都会集成在芯片中,此类型语音芯片价格比较昂贵,如ISD1700、ISD2500等。一般可以外挂的FLASH ROM有1Mbit~32Mbit,因需要用"语音芯片+FLASH"才能工作,价格比OTP的稍高,但整体售价比EEPROM的低,适合制样或者中小型批量投产。

常见的OTP语音芯片有NVG080W、NV040D;家电行业里的OTP语音芯片有NVG系列语音芯片,仪器设备里的OTP语音芯片有NVC系列语音芯片等;

网友:
OTP的语音板用量是比较大的,低端玩具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