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夜视(红外热成像)摄像头拆解

楼主:
某鱼上买了几个夜视摄像头,这个是NV3版本的使用4针HSD连接器,体积比NV2小一些。

取下镜头和保护镜片能看到里边的加热线圈,加热线圈上有一颗0603的热敏电阻,可以用来检测镜片上的温度决定是否对镜片加热。

拆开后盖首先看到的是电源板没上锡的焊盘是白色的,估计是使用的镀银工艺,外圈与外壳接触的焊盘氧化严重说明这个相机应该是受过潮的。

电源板的背面器件比较少,相比NV2在BOM成本上肯定砍掉不少。

电源板上主要芯片包括一颗MAX9259GCB的LVDS通信芯片,MAX9259是发送端,配合MAX9260可以实现3.125Gbps的数据通信,最神奇的地方是它在2根LVDS线上除了实现单身的调整数据发送外还同时实现了低速的像I2C或UART这样的低速双向数据通信,使用设备互联更加方便。

MAX1793EE33是一颗3.3V的LDO,能提供1A的电流。

丝印Q20C是TI的ADC104S021Q,一款4通道10位的ADC芯片,支持50K~200KSPS的采样率。

丝印504WG是ST的一款4KBit,SPI接口的EEPROM芯片M95040。

背面的2938是ADI(Linear)的LTC2938一款电压监控芯片。

PHH1是TI的TPS79318,200mA 1.8V固定输出LDO。

541GQ是TI的TPS57140QDGQRQ1,3.5V~42V输入, 1.5A Buck转换器。

拆掉电源板里边还有一块FPGA核心板,正面包含FPGA、FLASH、DDR芯片和与传感器连接的MOLEX 40pin板对板连接器。

背面包括一颗DC-DC转换器和一颗MOLEX 80pin的板对板连接器,用来和电源板连接。

背面的07QJJXP是TI(国半)的LP3907-Q1大电流I2C可配置的降压转换器,芯片提供默认1.2 V和3.3 V输出+.8 V和2.5 V的LDO共4路输出。

正面包括一颗EPS3C25U256A7N汽车级FPGA。

一颗美光的N25Q064A FLASH。

丝印D9PGM是美光的512M(16MX32)DDR内存。

丝印DCERZN是安森美的NCP1403,一颗升压转换器。

L0DB是TI的LP2951-N,2.3 V~30 V输入的100mA LDO。

PHU1是TI的TPS79333DBVRQ1,200mA LDO。

拆下FPGA核心板能看到时边的传感器,FLIR ISC0901B0,一颗17um 366*256 60fps 14位数据输出的热成像传感器。

相比NV2的ISC0601尺寸小了,没有保护镜片看起来也简陋不少。

传感器2侧的金线不小心很容易弄断。

放大后能看到FLIR ISC9001B0的字样。

外壳带有宝马和Autoliv厂家LOGO。

镜头前面一个用来平场校正的快门,通电时快门关闭。

去掉传感器的内部镜头图片。

镜头正面图片。

取下镜头需要使用“专门”的拆卸工具。

取下镜头后里边还有一个金属弹片,和一片薄膜垫片。

镜头组件相比NV2的相机也简单不少。

NV3除了这个黑圈还有一款白圈的。

白圈的镜片尺寸要比黑圈的大一些,用来安装和减振的组件也比黑圈的多。

开始准备逆向那个Altera的板子,然后在上边做开发,因为它和电源板通信的总线数量不少,可以自己画一个电源板然后用来和MAX9259GCB通信的线路用来驱动LCD或者TF卡。不过看样难度比较大,估计也没空弄了。下一步准备直接在传感器和FPGA的板子中间加一个采集板,把数据直接读出来看看。

最后放上相关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这个拆解真是详细!!!

网友A:
多少钱搞的?我也想搞个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搞的?我也想搞个玩玩

带保护镜片运气好能遇到1000的,没有保护镜片运气好能遇到20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保护镜片运气好能遇到1000的,没有保护镜片运气好能遇到200的。

咸鱼上搜啥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搜啥可以找到

宝马夜视

网友A:
那个热成像镜片上镀的一般是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热成像镜片上镀的一般是锗

应该是在锗上镀的其它材料

网友C:
拆解比较详细,红外主动摄像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解比较详细,红外主动摄像头吗?

被动红外

网友:
看了你的拆机的,才发现拆解的才是真正的大神级

网友D:
楼主购买许多旧板子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购买许多旧板子干啥?

买的都是整体,要做个高端点的热成像。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你很厉害呀,我都不敢拆,怕最后给朋友装不上。

网友E:
楼主,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在zynq开发板上跑通了 碍于芯片太贵一直没做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zynq开发板上跑通了 碍于芯片太贵一直没做板子

楼主厉害了,看来是用自己的FPGA把图像传感器的数据读出来了。

网友:
对这个产品很感兴趣

网友:
这个拆解真是详细!!!看着解压。了楼主怎么搜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拆解评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拆解很详细!!!

网友:
虾哥 前段时间我在朋友修车店里搞到了一个 大众的NV3 摄像头,无奈不知道如何下手,必应上搜了,国外论坛上看到了这个帖子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hermal-imaging/autoliv-nv3-unlock/msg4776560/#msg4776560

网友:
飞了个串口出来

网友F:
是a8 d4用的摄像头,请问有后续吗,这个要如何操作才能读到视频的数据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a8 d4用的摄像头,请问有后续吗,这个要如何操作才能读到视频的数据流?

(应该是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