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的啊?

楼主:
电路求助,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的啊?通道走的是直流电

网友:
你这个电路画的不完全。有负电压,没正电压呢?

网友A:
确定下R212左侧是否连接到运放的同相端。

U8A,C80,R213,R214,C83组成的是隔离电阻加双反馈的电容负载稳定电路 。

问题在于你的输出通过R215,R212回到了同相端

网友:
SOP8的,只有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R212左侧是否连接到运放的同相端。 U8A,C80,R213,R214,C83组成的是隔离电阻加双反馈的电容负 ...

确定是连接到正向端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直流偏置电压产生电路的输出级,为的是输出一个30V左右的DC电压

网友:
另一半刚好在前级,+18V电源

网友C:
此电路恐有错,且不完整。

从C76C77一端接地看,另一端可能是电源正端。而电源正端到运放输出仅20欧电阻(R215R214),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恐有错,且不完整。 从C76C77一端接地看,另一端可能是电源正端。而电源正端到运放输出仅20欧电 ...

我也感觉,分析了几遍

但是板子做出来实测值是对的

电路是以前继承下来的

人已经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连接到正向端的 这个电路是一个直流偏置电压产生电路的输出级,为的是输出一个30V左右的DC电压 ...

『为的是输出一个30V左右的DC电压』

电源电压正负18V,想要输出30V左右的直流电压,那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这就是一个 电压跟随器,为了驱动大电容

网友:
正弦波发生器而已

网友:
这个电路看起来是个电流放大器,将输入电流放大两倍到输出,通过R212和R215完成这一功能。

如果能知道电路具体用途应该更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