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LP HID KEYBOARD例子PC端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
各位大佬。最近刚解除BLUENRG-LP,想做个蓝牙键盘来玩,自己根据官方资料画了板子,开发包用的是DK1.1.0,开发环境是KEIL5.34,芯片是BlueNRG345-AC。用例程里面的Ble HID中的Keyboard,下载之后手机能正常连接,功能也正常,键盘正常使用。但是连接电脑之后,键盘用不了,串口打印了如下信息: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烦请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A:
电脑蓝牙是内置的吗?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蓝牙是内置的吗?用的什么系统?

我用了内置的蓝牙4.2,也试过绿联的蓝牙适配器5.0,都不行。电脑是Win 10

网友B:
我电脑蓝牙也能够连接其他正常的蓝牙产品,平时用着也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蓝牙也能够连接其他正常的蓝牙产品,平时用着也没啥问题

你直接用的官方里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的官方里程吗?

是的,官方例程的器件用的是BLUENRG355AC,我按官方文档把器件修改成了BLUENRG345AC,直接编译下载了HID的例子,跟手机连接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感谢回复,我在ST官网的社区提问了十几天没人理我,我实在是找不到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官方例程的器件用的是BLUENRG355AC,我按官方文档把器件修改成了BLUENRG345AC,直接编译下载了HID ...

工程你只改了型号其他都没动吗?
我有一个LP的板子,但是前段时间坏了就一直没用,一会我找出来看看能不能修好,然后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你只改了型号其他都没动吗?我有一个LP的板子,但是前段时间坏了就一直没用,一会我找出来看看能不能 ...

对的,其他都没动,就感觉没有被电脑识别成键盘,我看了例程中的report descriptor,也都是没问题的,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卡了好多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你只改了型号其他都没动吗?我有一个LP的板子,但是前段时间坏了就一直没用,一会我找出来看看能不能 ...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花了2个小时把我的东西全部翻了3遍也没找到那个LP的板子,我用BlueNRG-1的板子跑了一下例程,在android和win10 内置蓝牙使用是一样的,都能正常工作,再边是分别连接电脑和手机时的提示。

我还有一些箱子在外边,天黑不好翻,明天我再翻一下看看,估计那个LP板子跑外边的可能性不大。

你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官方例程不变,使用手机又正常,问题有没有可能出在PC这边?

手机的android和ios你都试了吗?或者你再换一台别人的电脑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花了2个小时把我的东西全部翻了3遍也没找到那个LP的板子,我用BlueNRG-1的板子跑了一下例程,在android ...

感谢大佬费心,非常感谢。是这样,我确实试过大概3个电脑(我自己的一体机,同事的台式接了一个蓝牙适配器,还有我的小米笔记本)都是win10的,都不行。然后我试了我自己的安卓手机,是正常的,试了一台iphone12,也是正常的。所以我感觉不是电脑的问题,我最开始以为是蓝牙版本的问题,我还特地买了个蓝牙5.0的适配器,结果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花了2个小时把我的东西全部翻了3遍也没找到那个LP的板子,我用BlueNRG-1的板子跑了一下例程,在android ...

另外你看我连接的时候串口打印的数据,我感觉是不是这里本身就是在提示某种错误,但我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看我连接的时候串口打印的数据,我感觉是不是这里本身就是在提示某种错误,但我不知道啥意思。

我终于找到LP的板子了,原来不好用是因为板子上DC-DC电感掉了。

我是IDB011V1官板,芯片BlueNRG-355MC,使用ST BlueNRG-LP DK 1.0.0的BlueNRG-LP Navigator直接烧录HID_Keyboard例程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

第一次配对后可以正常连接,但是发送按键WIN10没有反应,复位BlueNRG-LP后WIN10提示驱动程序错误。

同样的代码在android上工作正常。

下边是我的日志输出,上边是电脑输出,下边是手机输出。

HID Keyboard Configured

HID Keyboard Configured

Connection Complete Event

Modified event on handle;  0x04, value:  0x0,  0x2

Modified event on handle;  0x24, value:  0x0,  0x1

aci_gatt_srv_read_event() handle:  0x31, Data_Offset:  0x00

Get Report Callback ID = 0
hidGetReport_CB() procedure OK

aci_gatt_srv_read_event() handle:  0x2d, Data_Offset:  0x00

Get Report Callback ID = 0
hidGetReport_CB() procedure OK
//下边是手机输出,之前绑定过
A
A
A
A
A
A
HID Keyboard Configured

Connection Complete Event

Modified event on handle;  0x2e, value:  0x0,  0x1

A
A
A
A
Disconnection Complete Event

Connection Complete Event

HID Keyboard Configured

Connection Complete Event
//手机删除设备后重新绑定
Modified event on handle;  0x04, value:  0x0,  0x2

Modified event on handle;  0x2e, value:  0x0,  0x1

A
A
A

估计这个问题要请论坛联系ST的工程师来看看了。@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终于找到LP的板子了,原来不好用是因为板子上DC-DC电感掉了。 我是IDB011V1官板,芯片BlueNRG-355MC ...

就是这样的,串口打印了一堆触发的事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PC端始终没反应,我自己用wireshark测过一些连接的数据,大部分不咋看得懂,但能看到中间有一些报错,其实芯片这边发的按键数据电脑也是收到了的,但是不识别了。我自己尝试过修改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太没思路了,感觉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才终于找到了这个论坛。谢谢你,这个芯片是不是有点太新了,所以用的人少,之前我都是每天守着官网等那个DK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终于找到LP的板子了,原来不好用是因为板子上DC-DC电感掉了。 我是IDB011V1官板,芯片BlueNRG-355MC ...

我还给这个老哥lucien.kuang发了邮件,但是没回我。都有点想换个芯片了,但是又舍不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给这个老哥lucien.kuang发了邮件,但是没回我。都有点想换个芯片了,但是又舍不得。

lucienkuang是ST的工程师,不过中秋节估计都放假休息了,论坛这边帮忙联系应该也要等到节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ucienkuang是ST的工程师,不过中秋节估计都放假休息了,论坛这边帮忙联系应该也要等到节后。

好的好的,我不着急,太谢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好的,我不着急,太谢谢你了

您好,我最近也在调BlueNRG-LP这个芯片,我发现SDK的HID例程蓝牙服务配置是被封装成lib库了,您也是直接用库的吗?device information的服务想修改都改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在调BlueNRG-LP这个芯片,我发现SDK的HID例程蓝牙服务配置是被封装成lib库了,您也是直接 ...

好像是这样,整个hid封成库了,只能调用他给出来的api

网友D:
Hello,

我在我的开发板上测到了这个问题。官方 SDK 虽然把 HID profile 打包成了 lib, 但 lib 开放的 API 的灵活性还是可以的。

目前主要考虑几个调试方向:

1. 检查 report map,看 PC 端是否有特殊的要求,满足了才能对该 report map 枚举成功。

2. 检查 HID 相关配置。映射到 GATT 上,主要包括: boot report,input/output report 相应的特征的配置

3. report 格式,发送 report 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等

4. SMP 相关的配置,是否 PC 端对安全等级有特殊的要求

5. 蓝牙版本、系统版本问题?

问题有眉目了,会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llo, 我在我的开发板上测到了这个问题。官方 SDK 虽然把 HID profile 打包成了 l ...

我看了report map应该是没问题,但这方面我了解不多,我对比跟nordic那边的ble hid的例子,report map看起来是一样的。别的部分我也改了一些参数调试,调了几天感觉有点盲目。大佬继续,静候佳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整个hid封成库了,只能调用他给出来的api

源码需要联系代理商发邮件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在调BlueNRG-LP这个芯片,我发现SDK的HID例程蓝牙服务配置是被封装成lib库了,您也是直接 ...

源码需要联系代理商发邮件申请。HID目前应该是没有其他问题的。已知的问题都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源码需要联系代理商发邮件申请。HID目前应该是没有其他问题的。已知的问题都修复了。

您好,您的意思是现在官网上最新的开发包STSW-BNRGLP-DK 1.2.0已经是OK的了吗

网友:
特别好的例子,很实用,也很容易懂,帮助很大,期待后续的更新。